我记得有一个帖子讨论锂电池电池保护板的利用的问题,请 ...
我记得有一个帖子讨论锂电池电池保护板的利用的问题,请问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楼主(2010-05-27):
我这里有一些锂聚合物
电池
保护板,都是大品牌的手机拆机或者进口锂离子供电设备剩下的保护电路板
有8.4v进入,类似于2s充电的那种3接头的输出4.2v
也有4.2v进入,4.2v单节输出,不知道可以用来做啥,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在模型上基本没啥用

网友B:
用在模型电池上的情形就是:正飞着呢,结果电压降到到保护电压,断电,咔,飞机掉下来,摔,,死了。

网友C:
可用来DIY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