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和一个电阻,我的6EXHP两用改装★

楼主(2010-05-27):
首先感谢铜河模友提供的资料  在此表示感谢! :loveliness:

  改装后 控可以在HP和AP之间切换
(切换后不保留另一版本的模型数据 如果要保存 需要加存储芯片 具体可以参见铜河等模友的改装)
有一个开关和一个精密可调电阻。。。。。他们相遇了

楼主:
如图  他们被串联捆绑结合到了一起    然后被我用万用表调节到3.991千欧   如果AP改HP  阻值为1.876千欧   (计算所得)

楼主:
红色的点是焊接的位置 电阻R14的两端
(如果是AP改HP  焊接到R15的两端(黑色2点) 在R14的紧贴着的左边那个就是R15)
将他们焊接到这2个点

楼主:
ok!把他们俩固定   做好防护工作 (绝缘)
(不要学图中的我)

楼主:
拨到AP   开控  响起一片刺耳的报警声
显示不再变化(显示A1)
关控 再开机   看看有什么不同
改后要重新确ren一下控的模式  我是美国手

楼主:
HP版本 R14为100k  R15为8.2k
AP版本 R14为22k    R15为47k

单片机引脚:高电平工作在AP状态,低电平工作在HP状态

网友:
高手如云啊

网友:
恭喜楼主改造成功!

网友:
 , 我也试试

网友:
顶你没商量,我的也已经改造完成了

网友A:
破解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高手啊!

不敢当 呵呵 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我也在科技园附近 看到您的测试帖子 您是做emc测试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敢当 呵呵 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我也在科技园附近 看到您的测试帖子 您是做emc测试的么

哎,一个孩奴而已,光吹牛,没时间飞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一个孩奴而已,光吹牛,没时间飞的那种。

呵呵 太过谦了
那台频谱分析仪可是大几十万的哦

网友B:
这个对原来电路没损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原来电路没损害吗?

没有的 只是改变单片机引脚的电平而已
这条支路上的电流由原来的 0.04 MA变成 0.4 MA

网友(2010-07-07):
为什么我显示的是A-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