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缓启动?

楼主(2010-05-27):
看到好的前辈在讨论缓启动 不懂 请指导 什么叫缓启动?

网友A:
慢慢的启动,

网友B:
慢慢的、慢慢的启动

网友C:
应该说延迟起动吧

网友D:
很多人误解了缓启动功能了
缓启动是指猛推电调时,电机转速不马上提高到指定功率,而且线性增加到所需功率,对于齿轮传动的机组,这是必须的,对于直驱系统(比哪固定翼螺旋桨),可以不开缓启动。
另外:YT的电调的启动,不叫缓启动,那个叫保护式启动,是以开环方电动运转,对电机有点伤害,电流很大,低速时无法准确判断过零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