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双发机的问题?????

楼主(2010-05-27):
2架双发机都出现这种情况。
双发30a 飞扬无刷电调。在油门的某些阶段,其中一个
电机
停转。只有全油门情况下,2个电机才运作正常。都使用了设置卡,程序设置一致,并且进行了油门初始化。
分别用单发测试,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全新的电调
双发好赢10a 无刷电调,在油门的任何阶段,当运作不到10秒后,其中一个电机停转。都使用了设置卡,程序设置一致,并且进行了油门初始化。
分别用单发测试,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全新的电调
怎么办。。
以前也玩过双发机,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2012-05-24):
是2电机2电调并联还是,2电机1电调,并联电机?,,并联电调的话,一个电调只接信号线,并联电机,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