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50无刷,25C锂聚电池,电调配多大?

楼主(2010-05-27):
一开始配了个40A的新西达,用镍氢动力
电池
时电池一喘一喘的,所以买了个花牌2200,25C的锂聚,岸上试车就把电调烧了,马达没有提示音了,拆开电调看了下,有两个电路块好像裂了,看见几根铜丝的头。请教下应该配多大电调的比较合适,本人新手,需要前辈们的技术支持,先谢谢喽!

网友A:
请问您装多大的桨?电机的KV值是多少? 3650电机是定子的大小还是电机外尺寸?

楼主:
内转子无刷3650电机(540),尺寸: 外径36MM 长50MM , K值: 3930KV
浆是直径3CM左右的两叶浆,电调是在试机时烧毁的。两三秒的时间,再开就没反应了,就有些微微发热。

网友A:
原来是船用内转的电机啊,我建议船用的话100A以上。另外,您的电池寿命不会长。 另:个人拙建,以前玩船都是200A的电调 电池都是4600MAH以上 用的镍氢 后来换成锂聚合物 用3S4000 2并

楼主:
谢谢了!我看来掉进个洞了!太费钱了!

网友A:
不用客气,电动的船 电池是个大开销

网友B:
电调最少120A以上哦!

网友C:
 你配40A 不行的 电池也不行 车船和飞机不一样哦

楼主:
要了命了,已经是走弯路了,难道就没有出头的一天,原来船是甲醇的,身边没有玩模型的,翻船一次后就一直放着,现在打不着火了,就琢磨着要不改个电的吧,反正船身舵机什么的都可以用!买电机,买电调,还指望着原来的镍氢电池能用,试船时发现电池不行,换电池,又买充电器换接口一同弄;换了电池,又烧了电调,还不知道有什么幺蛾子呢!早知买条现成的小船。

楼主:
刚才又买了一组花牌 3S 25C 2200锂聚,想并联用,这样电池应该可以抗一会了吧!
唉~~~~~真是拣根鞋带配一身!!!!

网友D(2010-07-16):
B3650的,一定要用到100A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