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用4s动力求助。。。标题标题

楼主(2010-05-27):
最进入了4s
电池
配置:
xxd50a(bec前串3个二极管降压)
2212kv1400
4s 2200
原来3s用7060桨请问现在用什么桨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A:
原配置可以直接使用4S

网友B:
我的翼龙FPV,还带相机,2S

网友C:
我用2212kv1000把9050桨剪短了2寸用的
感觉比7060桨负载还要大(9寸桨宽得多)
省电而且拉力够大

网友C:
电压越大桨该越小
所以你应该可以用7035好了

楼主:
嗯。我决定先试试 7X5的apc马刀桨 和 7035
请问4s下安全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