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电蚊拍的元件改装成小的点焊机用来焊接导线

楼主(2010-05-27):
电蚊拍的工作原理主要由高频振荡电路、三倍压整流电路和高压电击网DW三部分组成。
  当按下电源开关SB时,由三极管VT和变压器T构成的高频振荡器通电工作,把3V直流电变成18kHz左右的高频交流电,经T升压到约500V(L3两端实测),再经二极管VD2~VD4、电容器C1~C3三倍压整流升高到1500V左右,加到蚊拍的金属网DW上。当蚊蝇触及金属网丝时,虫体造成电网短路,即会被电流、电弧杀灼或击晕、击毙。
    我想把电蚊拍的元件拆卸下来。一端接碳棒做成的电极,另一端接导线,用产生的电弧来熔焊一些直径在一毫米以下的导线,虽然我知道用锡焊就可以焊接,但是我想做一下实验,我没电学知识,请专家指导,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能量太小  估计可焊纳米级导线  不过焊光导纤维就是高频电弧

网友:
电焊机是低压大电流,正好相反,楼主原理滴不明白滴

网友:
1500V虽然
能击穿0.5mm的空气,不过电流过小,当弧焊机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量太小  估计可焊纳米级导线  不过焊光导纤维就是高频电弧

貌似光纤是激光焊接

网友:
 36V我也受不了, 如果人串入回路会不会象蚊蝇一样

网友:
原理不同用途不同不能用
电蚊拍是高电压1500V至2000V电流小,功率太小也就零点几瓦。

小型点焊机,比如焊接锂电池的手机点焊机,点焊机是低电压2-9V,大电流约80A-300A,功率最小也得300W。
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要浪费时间了,其实仔细想想就理解了,电蚊拍3节干电池能提供多大的能量,
有时间最好再翻翻初高中物理,电工基础,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
当引弧差不多。

网友:
没有电流,,电容放电,,就不要试了,,先多看两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