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182求助

楼主(2010-05-28):
买了个一米四的塞斯纳182 想换成10*6的三叶桨 可到处买不到整流罩 请大家给指条路吧 PM也行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整流罩 说实话 慢速机 用不用无所谓 我从来没用过 DIY2.0米翼展的老塞也就是浆夹搞定 很多东西不需要太严谨 这只是模型 能飞就行

网友B:
但是像真机还是注重些外观比较好,呵呵。去找找金翼1米5翼展的塞斯纳的经销商,那飞机标配就是HD1060×3桨,一定有整流罩这一配件。

楼主:
谢谢绿头苍蝇

网友C:
三叶的贵啊,建议多买点节约邮费

网友B:
另外,同样转速下HD1060×3桨的静拉力比原装的1147减速桨差了很多,如果电机不换的话,有可能拉力会不大够。试试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