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G5的大侠快来帮帮忙

楼主(2010-05-28):
小弟入手G5一个来月,昨天电脑系统崩溃,换了块硬盘,重新做完系统之后,跟第一次安装G5一样把G5安装好,然后一打开就报错,显示错误126,还有一堆英文,高手请看图,求解!QQ:85763110

楼主:
已经解决

G5模拟器,在正常安装后出现错误126,致使模拟器无法正常运行,

造成不能G5不能运行的原因是:部分WINXP中有些重要的文件被裁剪掉了。

下 载这两个文件,并且安装。

注意,这两个文件的文件名是一样的,不要覆盖了,要保存在不同的位置,或者改名,保存在同一位置。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 ... 7-a40d-3802b2af5fc2

Microsoft Visual C++ 2008 SP1 Redistributable Package (x86)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 ... p;displaylang=zh-cn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SP1 Redistributable Package (x86)

网友:
G3.5好,对系统的要求低。性能并不比G4G5差。
模拟器好还不能比画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