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和T6HP,1.5W栢通收发,拉距测试结果!

楼主(2010-05-28):
这几天,FPV摔机惨重,深受挫败,心灰意冷,决定停飞整顿。今天气温转凉到+7度,仿佛初冬返寒,与一步一动约好,带着各自的飞机和遥控器,步行到莫斯科河边做拉距测试。

测试设备如下:

1、我的控是DSX7 2.4G,标称功率100mw;接收机为RD721+EA101,两个接收天线相互垂直,展平;
2、一步一动的控是T6HP 72Mh,无标称功率,但估计比100mw稍大;
3、视频发射是栢通1.5W,频率1.2G,收发均用原装3db橡胶棒天线;用视频眼镜监视图像。

河边是向内凹进的弧形,水面一望无际,视距内几乎无任何遮挡,是非常理想的拉距测试场地。

楼主:
一、500米拉距测试:

DSX7:平放在地面上,远处450机身也平放在地上,打舵控制450,一切正常;把机器或控端起来后就更有保障。

T6HP:拉出天线,飞机放在1米高度上的栏杆上,一切正常;但如果把二者都放在地上,偶尔会无信号。

栢通1.5W,在视频眼镜中看到的图像,在多数情况下是清晰的,但当发射天线转到某些角度时,会出现暂黑屏。天线转一圈,大约有20%的概率有黑屏;

二、700米拉距测试:

DSX7:如果把DSX7平放在地上,远处的450也放在地面上,打舵完全无反应,处于失控状态。当把控挂在脖子上(控离地面1米高),打舵偶尔有反应,但偶尔也会无反应;把远处的450机器也端起来,1.5米高,这时打舵反应变得完全正常。无抖舵、无失控。

T6HP:此时,T6HP就出现明显抖舵。表现是:450机器放在地上,700米外遥控器持在手中(1米高),打舵根本无反应。把飞机端起来放在1米高的铁栏上,舵机开始感受到信号控制,但乱抖,说明铁栏帮助72M接收天线感受到了信号,但噪波干扰大,形成抖舵。

栢通1.5W:此时的栢通1.5W,在旋转一圈的过程中,大概有30%的概率黑屏,其他时候有信号但易出干扰波;已经到了FPV可用的极限。

三、1000米拉距测试:

DSX7:遥控器在手中(离地1米高),450机放在地面上,打舵全无反应,处于失控状态;当端起450(离地面1米高),DSX7立即就恢复了控制,一切正常,控制十分稳定,无抖舵,无失控。端着450在1米高处旋转一周,当我身体遮挡住DSX7的天线时,失控,当身体不遮挡时,控制立即恢复。看来,1000米是DSX7控制的极限距离。

T6HP:天线全部拉出,无论飞机、控举到多高,就是感受不到信号,完全失控。把飞机放在铁栏杆上,接收机立即感受到信号,但干扰极大,即使不打舵,斜盘舵机和尾舵机也狂抖。但实际上,T6HP打舵的时候,明显能看遥控器仍然是正确地控制着斜盘和尾巴的方向,只不过在斜盘的任何一个位置,抖舵现象都很严重。看来信噪比是不行。

栢通1.5W:在此时,视频眼镜里大约有35%的概率是黑屏,其他时候能够收到彩色图像,但偶尔有些干扰或雪花。只有把接收、发射天线都垂直地面、都举高到1.5米的时候,才能基本保持稳定的彩色信号。总之,在1000米上,从视频眼镜里,图像基本上被杂波、横纹、黑白色所困扰,无法执行FPV任务。

网友A:
报告很快哦!

我还充当了人体天线,attention pls 不是人体**哦!!

楼主:
测试总结:

1、DSX7的安全距离,在500米左右;绝对够飞任何尺寸的直机和固定翼;
2、T6HP的安全距离,应该在300米左右,仅300元的价格,能做到这种程度,简直是神奇!但抗干扰能力一般;
3、栢通1.5W,表现非常差劲。原装像胶棒天线的可用距离仅在500米之内。栢通1.5W是这套FPV设备的严重瓶颈。

下一步的计划:

加装栢通1.2G平板天线,看能否突破视频瓶颈;
加装高宽容度摄像头;
加装带GPS的OSD系统;
加装地面AV IN录像设备,以备在FPV飞丢时按图索骥,找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充当了人体天线,attention pls 不是人体**哦!!

人体天线还是相当有用地,你身体的电磁性能还是相当不错地,能把2.4信号传送得很远地

网友:
是靠他头像的液体导的电吧

网友:
啥时候拿FF9做个测试啊 或者6EX也可以 看看FUTABA 与国产差距到底多大  但是FUTABA测试可以拿136HP和146IP测试 因为这两个接收机是FUTABA针对不同飞机设计的 136HP接受距离和稳定性绝对超过146IP但是能超过多少呢 只能试验证明!期待试验!

网友:
1.2G和2.4G易发生干扰 不试试5.8G的 ?

网友:
 没看见结论呢。

网友B:
 好测试 顶了   我也期待 拿FUTABA的控测试对比

网友C:
 楼主辛苦 不知DSX7用的什么接收 用AR6100E能有多少米?

网友D:
飞出去的是钱啊!既然用2.4G控,为何不搞个失控自动返航呢?

网友E:
不错。LZ发的都是很不错的实用技术贴。赞一个。
DSX7用的是RD721接收?

网友:
图传1.5瓦的功率才1000米距离啊!是不是虚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用原装天线时,地面无遮挡直线距离连1000米都达不到,1000米处只要飞机稍一转动角度,就可能出现黑屏,而且概率很高,已经超出了FPV的容忍度。若不换天线的话,FPV效果在500米内还能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测试 顶了   我也期待 拿FUTABA的控测试对比

谢谢帮顶,也期望早点看到Futaba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 不知DSX7用的什么接收 用AR6100E能有多少米?

恰好我手头也有AR6100E,但一直当备件放着,没连舵机,所以没测过。改天用上AR6100E再做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出去的是钱啊!既然用2.4G控,为何不搞个失控自动返航呢?

确实是要考虑这个。不过,我用的是直机飞FPV,据说直机装了V5.0也无法自动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LZ发的都是很不错的实用技术贴。赞一个。
DSX7用的是RD721接收?

谢谢,DSX7用的是RD721+EA101,效果不错。

网友:
500米已经够远了,DSX7真不错!

网友:
DSX 7 表现还是不错的

网友G:
LZ 没有考虑2.4G和1.2G的干扰么?

网友:
贴地当然很快就会无信号的,应该将发射机和接收机放在1.5M高来拉距比较合适,原理和天线的架设要求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没有考虑2.4G和1.2G的干扰么?

在实际测试中,1.2G收发与2.4G控没发生什么干扰。

450的机身很小,RD721和EA101的小天线距离栢通1.5W发射天线只有5-10cm,尽管如此,在500米距离处,两者是没有发生任何干扰现象的,非常稳定、可靠。

即使到了1000米距离,也没有发生任何干扰,只不过由于RD721+EA101能感受到的信号弱了,在被身体遮挡住的时候遥控器接收机会没有信号。

网友:
这样数据都是相当重要的。楼主可以用平板之后再测试下距离,我用原装的天线,100米不到就收不到信号了
我用的是柏通 700MW   1.2G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的700mw应该能传得更远一点,100米确实太短了。

网友:
目前我的T6HP 2.4G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