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80升降舵问题

楼主(2010-05-28):
说了怕人笑话,大家别笑我啊
升降舵两个舵机
如何实现同步呢,用Y线会正反向运动,要是将一个舵机改成反向舵机这我会,那么不改的话如何设置呢,
JRdx7DSMJ 的控,折腾半天还是没搞明白,哪位详细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追加两个个问题,
用14.8的电池,为什么会抖舵?(已经把电调输入到接收机的正极剪断,输入到接收机5.05V)
为什么快速的摇杆后会出现失控状态,换了两个控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怕人笑话,大家别笑我啊
升降舵两个舵机,
如何实现同步呢,用Y线会正反向运动,要是将一个舵机改成反向舵机这我会,那么不改的话如何设置呢,
JRdx7DSMJ 的控,折腾半天还是没搞明白,哪位详细指点一下啊!谢 ...

仔细研究下说明书,设置一下混控模式。接6通道还是7通道参考您的说明书!
我的做法是1个舵机接升降,驱动一个升降舵面,另一个舵机接第7通道,然后把第7通道混控到升降通道,如果动作相反就设置第7通道正反开关,然后设置2个舵机的舵量!
希望对您有参考价值,如有更加好的设置方法请模友们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了怕人笑话,大家别笑我啊
升降舵两个舵机,
如何实现同步呢,用Y线会正反向运动,要是将一个舵机改成反向舵机这我会,那么不改的话如何设置呢,
JRdx7DSMJ 的控,折腾半天还是没搞明白,哪位详细指点一下啊!谢 ...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咨询过厂家,正确的做法是将你的控设置成为飞翼模式即可,即左边的副翼和左边的平尾共用一个通道,
右边的副翼和平尾共用一个通道。因为,380飞机有这么大,平尾的舵面较小,给飞机提供的拉升力矩不够,需要副翼同时来补偿,我就是
按照这个设置来飞行的。飞行视频请看:http://www.56.com/u36/v_NTE0MDUwNDk.html
空客A380的改装细节以及后来装上航灯的飞行相片,我也已经发布在论坛里面,从发A380的改装相片 - 电动固定翼航模综合讨论区(F3E) -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中 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2215&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怕人笑话,大家别笑我啊
升降舵两个舵机,
如何实现同步呢,用Y线会正反向运动,要是将一个舵机改成反向舵机这我会,那么不改的话如何设置呢,
JRdx7DSMJ 的控,折腾半天还是没搞明白,哪位详细指点一下啊!谢 ...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啊,2个舵机不对称放不就同步了么

网友:
A380好看啊! 不过要自己做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咨询过厂家,正确的做法是将你的控设置成为飞翼模式即可,即左边的副翼和左边的平尾共用一个通道,
右边的副翼和平尾共用一个通道。因为,380飞机有这么大,平尾的舵面较小,给飞机提供的拉升力 ...

设置成飞翼模式???我简直怀疑厂家脑子进水了~~~~如果拉杆,两个升降舵和两个副翼都会同时上翘,请问飞机是怎样的飞行姿态?误导啊~~~~
我的控是DSX9,不知道楼主的DSX7菜单是否一样~~如果一样,你在控上就可以自己设置双推升降模式,就是3和AUX2混控~~~设置成功后要设置两个舵机的中立点和上下最大行程(要一致)~~~

网友:
应该是升降舵打升舵时,副翼同时向下才对,这样才会产生更大升力,其实道理和襟翼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成飞翼模式???我简直怀疑厂家脑子进水了~~~~如果拉杆,两个升降舵和两个副翼都会同时上翘,请问飞机是怎样的飞行姿态?误导啊~~~~
我的控是DSX9,不知道楼主的DSX7菜单是否一样~~如果一样,你在控上就可 ...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没问题!今天在磊庄飞了,要求的跑道太长,清镇跑道不够。

楼主:
本人今天也飞了,不需要设置副翼为襟翼,两个升降的舵机设置为混控即可,四个函道电机3500KV,14.8锂聚,起飞滑跑距离为30-40米,飞行姿态优美,巡航40%油门,空中一个电机停转,仍然可以平稳降落。今天将朋友手机拍摄的视频会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