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雕铣机又向前迈了一步!

楼主(2010-05-28):
前些日子去了一趟台州,一顿乱买,把车子的尾箱和后座都塞满了,才发现: 台州非久留之地,没事不要乱去!!

楼主:
我这边晚上发贴基本没戏,只好赶早发,图上的说明文字没有出来,

第一张图上的架子是坛里收的,自己配的同步轮、电机、传动,用槽钢焊了个底座,自己安装了滑轨,

第三张图,同步带、无动力主轴是这次买的,电机是东芝的,变频是1.5KW配套的

后面几张是买了两个不会用的带500线编码器的五相步进电机,没有驱动,玩不转

楼主:
这次买的一个小日本的无动力主轴,

拆了看看

前面

取下帽子

拔出芯

去掉围巾

仔细看脖子口

取下刀具接头后的样子

刀具接头

原配的电机

主轴屁 屁,和电机的接口

电机的屁  屁,确ren是小日的

电机铭牌

扒开电机的屁--屁

电机的出轴

是个圆的插销,直接和主轴连接,没有连轴器

楼主:
没用过水冷的电主轴,但从坛里了解到,觉得电主轴一不小心就坏了,还要水冷麻烦,受不了那尖叫声(从广告公司那听到)

我这套变频+三相电机+同步轮带传动+小日的无动力主轴+主轴固定座,已近1500元,还要一块底板才可以连接起来,

我选择这套的主要原因:1、怕电主轴噪音扰民  2、这套经久耐用  3、力大,可以用作铣

这个日本主轴的最大缺点就是:它的夹头不是标准的ER夹头,锥度不一样,原配的只有一个10mm的夹头,但这个刀具转接杆的柄直径是16mm的,也就是说买个ER16的延长杆插进去应该可以,但我只有根ER20的杆

网友:
家伙不错!
什么时候把作品发来大家欣赏下!

网友:
真是,把装的钱都花光了吧!!

网友:
洗的时候 才噪音大

网友(2011-03-20):
晕死 没下文了吗

网友:
那个角铁焊的架子居然用方轨,说明焊接架子的作者是个伪专家,不懂机械常识,角铁架子软会变形,滑块与导轨会受到强烈的应力,暴殄天物,好比乞丐的头上戴顶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