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小车床可否换两相电机

楼主(2010-05-28):
各位大哥我们这里的 二手车床市场有很多工业小车床 3000左右 带底座有一千多斤重 配件都还很完整 但都是三相电机 不知道能不能将三相电机换两相电机能不能带得动车床  想车不锈钢能否可行

网友:
不是两相电,是单相电。可以,加一电容!翻翻老帖!

网友:
只有单向跟3相电机

楼主:
电机方面不很懂

网友A:
省钱的办法是加电容,但损失功率。不差钱的话可以加变频器。。。。。

网友:
也可以去修电机的地方把三相的换成单相的.

网友:
看看老式洗衣机的后盖,上面有电路图,单相电加一个电容,就能带动三相电机。
三相电机出三根线,随意把它们编号为123。第一根接零线,第二根接火线,在火线和第三根线之间接一个洗衣机电容,到电子元件商店买,10多元一个。如果转向不对,把火线接到第三根线上。用一个单刀双掷开关,使火线能够分别接触2,3号线,就能用开关改变转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省钱的办法是加电容,但损失功率。不差钱的话可以加变频器。。。。。

请教闲云孤鹤老大,220V单相变频器可以直接接3相380的电机吗?卖变频器的说220V单相入可变220V3相出,都是接不了380V3相的电机...不知道您用是那种变频器,怎么接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闲云孤鹤老大,220V单相变频器可以直接接3相380的电机吗?卖变频器的说220V单相入可变220V3相出,都是接不了380V3相的电机...不知道您用是那种变频器,怎么接的?谢谢
把电机改成三角接法就可以了,我的小床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改成三角接法就可以了,我的小床就是这么接的。。。。。

把电机改成三角接法的,就还是有功率的损耗,是不是有种变频器是带逆变的,220V单相入接380V3相出直接接380V的3相电机,不用再改电机接法,这样功率也没损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改成三角接法的,就还是有功率的损耗,是不是有种变频器是带逆变的,220V单相入接380V3相出直接接380V的3相电机,不用再改电机接法,这样功率也没损耗了

没有这种变频器的,只有单相220v入三相220v出

网友:
三相电机380V要用单项220V运行最好是加个变频器(3KW以下的电机是Y型解法3KW以上的是三角型解法,如果是3KW以上的电机,你改成三角形就是三相220V,用单项电220V接变频器就好了)
变频器器是 单项输入220V那它的输出也就是三相220V
不 想买变频器就只能 换个电机了,三相的电机加电容运行效率下降太多,发热还厉害。

网友:
买个变频吧,床都上了,变频要不了多少钱的,变频绝对是个物超所值的东西,再说另外的机器也用的上 ,我都两个了

网友C:
我是电厂的,从电网的角度,民用变频器不用为好,它不比工业变频器,它产生的杂波和高次谐波危害很大,因为现在的继电保护全是微机型的,主要是分析电能的波形而动作,杂波和高次谐波的存在会引起保护误动作,后果严重!而且自身损耗也不小!工业变频器为了达到所谓的“完美无谐波”,代价很大,我厂的大变频器都上千万元,夏天人都无法进变频间,只有加通风、空调,代价很大,只是应为其调速响应快,为适应现代大型机组才装的,小机组为省钱有用液力耦合器的。我建议家用调速还是用齿轮或皮带轮变速为好。另外,变频器使用的电机与普通电机是有区别的,最基本就是在绝缘等级上。时间一长就会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电厂的,从电网的角度,民用变频器不用为好,它不比工业变频器,它产生的杂波和高次谐波危害很大,因为现在的继电保护全是微机型的,主要是分析电能的波形而动作,杂波和高次谐波的存在会引起保护误动作,后果严 ...
新观点。请知道的讨论 。

网友B:
简易另开一贴《电机与变频器》中详细讨论,有哪位兄弟能上图文并茂的说明更好。
另外有些钻铣床如7045,用的380V 3相电机,是带攻丝功能的,也就是说使用380V三相电的时候有正反转的,如果改了接法就无法换相了,也就没有正反转的功能,无法攻丝了。不知道有这类7045JJ的兄弟是怎么连接使用变频器的?请详细说说

网友:
二手直流+调速器好像也不贵

网友:
现在出的变频器早就是PWM控制了,有很多参数可以调整,来适应不同的需求。像风机、水泵,电机矢量控制,当然用专用电机就更好了!

网友D:
大点直流调速叫变流器,专业用的外观和变频器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简易另开一贴《电机与变频器》中详细讨论,有哪位兄弟能上图文并茂的说明更好。
另外有些钻铣床如7045,用的380V 3相电机,是带攻丝功能的,也就是说使用380V三相电的时候有正反转的,如果改了接法就无法换相了,也 ...

我使用了一个变频器,并利用它来进行正反转切换,也很是方便的。另外,我的7045电机是双速多极电机,7045电气盒内本身就已经可以通过组合开关实现星形和三角形两种接法。星形接法时电机速度高一些,可达1440转/分,三角形接法时最高速度为960转/分。除了速度方面,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两种接法在其他方面的区别。
我把7045电气盒中的接触器拆除了,然后从变频器中外接多功能控制端子上引出线来到电气盒中。这样,电气盒上的4个开关还是都可以使用了。对于攻丝功能,主要是利用两个上下行程开关(限位开关)来实现正反转切换。不过我没有去使用变频器来实现。反正现在电气盒上的正反转旋钮可以随时不停机地进行正反转切换,也很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了一个变频器,并利用它来进行正反转切换,也很是方便的。另外,我的7045电机是双速多极电机,7045电气盒内本身就已经可以通过组合开关实现星形和三角形两种接法。星形接法时电机速度高一些,可达1440转/分, ...

哥们的钻铣床是金丰的吧?也就是说接变频器本身与电机正反转无关,即使是改成星形和三角形(380V改成220V)的接法也没有关系,是JJ上的攻丝档行程开关来控制的,有图吗?

网友:
也想知道,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点直流调速叫变流器,专业用的外观和变频器差不多!

我说的都是低成本,简单方便的东西。

网友:
变频空调是怎么一回事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的钻铣床是金丰的吧?也就是说接变频器本身与电机正反转无关,即使是改成星形和三角形(380V改成220V)的接法也没有关系,是JJ上的攻丝档行程开关来控制的,有图吗?

是金丰的,呵呵!
我是说用变频器控制正反转。电机怎么接法无所谓的,可能扭矩有一些不同。
JJ上的攻丝档所使用的行程开关可用来控制变频器实现正反转。
面板上所有开关旋钮都派上用途了,但急停使用的还是变频器的停止功能,环洋变频器中有急停功能的,但却不起作用 最上面的组合开关是用来对电机进行星型和三角型接法变换的。
顺便说一下,环洋学的就是海利普 。

面板上所有开关旋钮都派上用途了。

面板上所有开关旋钮都派上用途了。

网友F:
上面有理论很好笑,现在的变频器都是工业用吧,市电本来就是被无数次干扰的东西,还怕变频器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上面有理论很好笑,现在的变频器都是工业用吧,市电本来就是被无数次干扰的东西,还怕变频器干扰?

发电厂发出的如果都是您说的“被无数次干扰的东西”,那就没有电网安全了!有好多东西只不过我们没有接触,不深纠罢了。比如大家都知道风电是绿色能源,有几个关心其实风电对电网来说是“垃圾电”、电网都不想要呢?

网友C:
可以看一看http://www.51edu.com/zhiye/2008/1203/article_122364.html
变频器产生的干扰及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一看http://www.51edu.com/zhiye/2008/1203/article_122364.html
变频器产生的干扰及解决方案

学习了。
一般变频器说明书上都会指明最好加装电抗器,但是要求是对输出容量大于1000KVA时。而普通DIY用途的变频器容量都在2KW以下,因此通常都不会/不用安装电抗器的。

网友(2011-02-19):
直接上220v入380v三项输出的变频器.就是价钱多点.大约一千五六百.淘宝上就有.

网友:
我的c0630原来带的电机是三相的0.8kw,我换了个1.1kw的单相异步双电容的电机,力量很大,16mm的不锈钢棒切断一刀到底非常轻松。
原来的配电箱空开老爸给改成控制220v的,电流过大自动跳闸。
1.1kw电动机340元买的二手的,那老板说这种电机扭力大,电气知识我也不太懂。

网友:
看到这,纠结了,到底是上变频好还是换成单相电机好?

网友:
有单项220电机不用,搞什么变频和调速器,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电厂发出的如果都是您说的“被无数次干扰的东西”,那就没有电网安全了!有好多东西只不过我们没有接触,不深纠罢了。比如大家都知道风电是绿色能源,有几个关心其实风电对电网来说是“垃圾电”、电网都不想要呢 ...

我同意LS的说法,有很多知识不搞这一行是不知道的,希望LS的多讲讲这些,我是变电所的,呵呵,你们发电,我们输电

网友:
19楼说的对,应该采取他的建议!!

网友G:
我觉得换单相电机可以,但是最好选同底坐最大功率的型号,单相电机扭力不好容易堵转烧毁。
我们家里的木工刨床用单相电机老是出这个问题,三相的就没事,可是不是所有地方都有三相电。

网友H:
我的经历;变频器也能用,感觉主要是没有劲,而且有些电机用换成三角形接法也不行,星型接法纯粹就启动不了,尤其是低于1400转的电机特别明显,还不如换一个功率大一些的单项电机方便。至于正反转问题前面的朋友就说过电容器换相就可以解决不用担心。单项电机就是转速多数都比较高,需要在皮带轮上面下点功夫,算好了换一个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