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 F16配动力的问题

楼主(2010-05-28):
就是下图中的1.5M 的90级函道F16配动力的问题
请大家讨论一下

1、90金属函道,用6S4400MAH电池,电流80A,推力3000克左右(网上数据)
2、70金属函道,用6S2200MAH电池,电流35-40A,推力1600克左右(网上数据)
3、70黑旋风函道,用4S2200MAH电池,电流60A,推力1600克左右(网上数据)
4、后推电动,用2820KV1000,8*6浆 6S电池,推力预计1400克(自己估算)

以上1项应该是性能最好的了,不过函道,电池都是大堆米呀!暂时不敢考虑。
2-3项减轻了电池重量和函道重量,如果推重比能到0.6以上,应该也能飞的不错
4项是没有大函道的应急办法,又考虑到飞机的速度和切风声用了小浆大螺距和电机工作KV值相当于2000KV(没有大声音飞战机不爽呀!),不知道可行否

以上请模友们提提意见,还有什么好的配置?

照片引用模友的照片,先谢了

照片引用模友的照片,先谢了

网友:
绝对要上第一项

网友:
既然是90mm的函道,2.3 项肯定是不行了。
1项不考虑。那只有4项最经济了。

可以再换大点的后推电机,声音大,推力猛,效率高。

网友A:
哥,那我的SU34 双道道要怎么弄好? 我现在是双黑风道道4800KV  45A 电调两个, 3300mah 4s 25c 14.8V
我的机有1500G ~~

网友:
这飞机装金属涵道重心靠后严重 如果前面配种 推力比就达不到1 推力比达不到1 飞起来不爽的  可以考虑一下台湾的90涵道 米够多就ds5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那我的SU34 双道道要怎么弄好? 我现在是双黑风道道4800KV  45A 电调两个, 3300mah 4s 25c 14.8V
我的机有1500G ~~

4800KV 用4S电池,可能45A电调有点不够吧,3S最大都有45A。要不就要设油门上止点,控制在45A以内

楼主:
FW 的 那个90函道怎样,有模友用过的吗?效果怎样?
网上的介绍:
---------------------------------
Main Specification:
No.Of cells:6S(22.2V)
(需要电6S(22.2V) )
Shaft diameter:5.0mm
(轴径 5mm)
Weight:202g(7.12oz.)
(重202克)
RPM/V:1750
(kv1750)
Output Power :1500w
(输出1500瓦)
Max Current(<60s):63A
(电流 63A)
Thrust: 2800g(98.77oz.)
(推力2800克)
Recommended model weight:1600-2400g
Recommended model fans:∮90mm Fans
(合适1600-2400克飞机 90涵道用)
------------------------------------------------------

网友:
90涵道首选,70涵道直接忽略吧

楼主:
呵呵,俺的F16到了,看了一下,要11个舵机,准备了8个EMAX和3个辉盛的(用在起落架,便宜些15元的,貌似以前25元的买不到了),不想用反向舵机,算了下至少要9通的接受,可手头上的小接受只有6通,又得去拍。用FW的90函道,标称最大电流不超过63A,准备用70A电调,到时实测一下,不够再换100A或125A的

网友B:
100克的翼载……  为楼主捏了一把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克的翼载……  为楼主捏了一把汗。

100克翼载以上的俺飞得多了,这算低的,呵呵!不用汗,大不了变成泡沫渣渣,开心就行,

楼主:
而且飞机越大,相对的翼载感觉越不明显,比如,一个翼展50CM 重500克和一个翼展1000CM重2000克加入 假如翼载同样是100,实际飞行100CM的飞机会好飞得多。

网友:
重庆已经有人装过这飞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飞机越大,相对的翼载感觉越不明显,比如,一个翼展50CM 重500克和一个翼展1000CM重2000克加入 假如翼载同样是100,实际飞行100CM的飞机会好飞得多。

对,因为空气密度是永恒的。

如果要小飞机可以像大飞机一样稳,除非空气密度增加。对了,这飞机空机多少钱,可以的话,短信息回我下哈,谢谢啊。

网友:
这飞机  水总已经飞过! 重庆第一人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FW 90函道的推力,2750以上,电流低于65A,推重1:1以上,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