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ENIX ICE HV 160

楼主(2010-05-28):
请教 如何设置  不设置可以吗?  输出线为8号硅胶线  6MM  香蕉头  貌似焊接不上 线太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如何设置  不设置可以吗?  输出线为8号硅胶线  6MM  香蕉头  貌似焊接不上 线太粗

线头用剪刀稍剪成三角型即可!

网友A:
换8MM 香蕉头就可以了 6MM  的长时间耐流80A   短暂140 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8MM 香蕉头就可以了 6MM  的长时间耐流80A   短暂140 A

LS说的规格应该是ICE HV 80的参数
ICE HV 160 的持续电流是160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