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再造,大家提点建议吧

楼主(2010-05-28):
有旧焊机一台(一次线圈烧了),线茎2.2mm,原线圈220V=199T,380V=136T。铁心 厚度900mm,宽度500mm。窗口长160mm,宽50mm,想再绕起来用,请大家给点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
220V    199匝    380V能是136匝吗?

网友:
应该是0-220v 199T,220-380v 136T,实际上0-380v 199+136=335T 对吗?

网友:
仍按2.2线径重绕即可,就绕200匝好了,接220V用,线径可再加大点,如2.3或2.4的。

如380V用不着就不用再加绕那个136匝了。

网友:
这个看铁芯的质量,还看是连续工作时间。给你一个变压器公式你算一下“功率=(1.25*截面积)2方”     每伏匝数=450000/(磁通量*截面积)。一般的变压器铁芯0.4的硅钢片磁通量取值8500。这样每伏匝数=450000/(8500*5*16)=0.662,220v的0.662*220=145圈。380v的0.662*380=251.5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当的对了

网友:
截面积考虑到要按真实铁芯计算,不包括绝缘层和片与片之间的间隙。如果是正经好的电焊机硅钢片质量接近变压器,如果是劣质的那就没有准了,我曾经见过用普通的镀锌铁板刷绝缘漆当硅钢片用的电焊机。那样的磁通量取多小也会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支持,我已购买了2.5的线,380V 我感觉还是要吧,万一出去做点什么活能用得着

楼主:
改成用整流管变换成直流真的好用吗,如果好用一并做了,

楼主:
一次线圈烧了的地方铁心有点熏烧黑,会不会影响导磁质量呀,还是再听听意见建议吧

网友C:
间单的问题,变的复杂了。一次线匝可修复,联接后用蜡管套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用整流管变换成直流真的好用吗,如果好用一并做了,

直流的好用,还可交直两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单的问题,变的复杂了。一次线匝可修复,联接后用蜡管套好就行了。

全烧黑了,绝缘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