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扳手配对电直用的螺丝表

楼主(2010-05-28):
内六角螺钉、杯头螺丝:直径为M1.6用M1.5的内六角扳手拧/M2--M1.5/M2.5--M2/M3--M2.5/M4--M3/M5--M4
半圆头内六角、沉头内六角:直径为M2用M1.3的内六角扳手拧/M2.5--M1.5/M3--M2.0/M4--M2.5/M5--M3
止付螺丝/机米/无头内六角螺丝:直径为M1.6的用M0.9的内六角扳手拧/M2--M0.9/M2.5--M1.3/M3--M1.5/M4--M2.0

网友A:
这个要顶,一直没弄明白yt250上的侧板螺丝,说明书上写的是0#内六角,直径是多少呢?
用的是M1.3的内六角扳手拧

网友:
LZ有没有250的升级螺丝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顶,一直没弄明白yt250上的侧板螺丝,说明书上写的是0#内六角,直径是多少呢?
用的是M1.3的内六角扳手拧
  哥们  0#   这个是美制的尺寸   一般做螺丝的很少有这么小的美制螺丝的,建议你还是买回原装的,不要乱买,也不要说是用1.3的内六角扳手拧的  美制的螺丝配套的内六角扳手是用英制的  应该是3/64的内六角扳手换算成公制的话是M1.1906,  建议哥们,买回原装的螺丝和扳手,或者用丝攻攻牙换成大一号的公制牙和公制螺丝 。希望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0#   这个是美制的尺寸   一般做螺丝的很少有这么小的美制螺丝的,建议你还是买回原装的,不要乱买,也不要说是用1.3的内六角扳手拧的  美制的螺丝配套的内六角扳手是用英制的  应该是3/64的内六角扳手换算 ...

亚托说明书上写的就是0#,呵呵

楼主:
自攻螺丝  我有十字圆头的   直径有M1.4和M1.6的  你可以用的  就是机牙螺丝难弄  我也有M1.4和M1.6的  尺寸和0#差不多,就是不能用,牙不对,拧不上去。呵呵~~~~~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螺丝技术贴。

网友:
好,值得收藏的贴。

网友:
亚拓怎么没有 M1.3的内六角螺丝刀呀?

楼主:
1.3的螺丝刀应该有卖吧,建议到专业做工具的店铺购买,现在哪行业应该都有专业的店铺了。回三楼的朋友,我现在除了250的螺丝没有搞定,其他100/200/255/425/450/500/550/600/700都出了套装升级螺丝了 ,销售了一个多月了,模友回馈的信息都还是比较满意的,希望各位多多提供宝贵的意见,造福更多的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1.3的螺丝刀应该有卖吧,建议到专业做工具的店铺购买,现在哪行业应该都有专业的店铺了。回三楼的朋友,我现在除了250的螺丝没有搞定,其他100/200/255/425/450/500/550/600/700都出了套装升级螺丝了 ,销售了一个多 ...

期待速度搞定~

网友:
这哥们卖螺丝卖得很激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