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机焊插头 如果温度过高 会导致漆包线短路吗?

楼主(2010-05-28):
用电烙铁给
电机
焊插头,如果过高的温度传导至绕组,会不会使绕组的漆包线毁坏导致短路?
有经验的朋友来说说,是不是焊插头里面也有不少学问。

网友A:
焊接三字诀:快准狠

网友B:
一般来说不会的

网友C:
焊有刷的还是无刷的啊 无刷的线这么长 你就是把线一直放在烙铁头上都要花时间呢,一般在焊不会伤到线圈的

楼主:
回板凳 我用的是无刷。
不晓得大家的烙铁功率都是多少的。我用35W的,等焊锡融化都要2、3秒,然后这个时间内,烙铁的热量就传到绕组里去了,此时电机伸出来的线已经很烫了,并且开始发硬....呵呵 我离快准狠的境界还远。我担心漆包线不耐热,漆层受热后破损导致短路....但是据说高功率的烙铁头又不容易上锡 不懂是不是这样

网友D:
2、3秒无所谓,我还以为要2、3分钟呢

网友E:
没关系的 呵呵 不过还是要又快又准

网友F:
电烙铁的温度一般在200-260°C之间,在不摩擦的情况下,此温度就是焊上5分钟也不会破坏漆包线的绝缘层。

网友:
楼主杞人忧天了。

网友G:
不用担心~~~~~~~~~

网友H:
不用担心,35w电烙铁焊这个功率不算大,涂焊锡膏,好焊的很,绝对不会烧坏漆包线

网友I:
一般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