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JJ上装降落伞?

楼主(2010-05-28):
配重力感应器,当坠落时自动打开降落伞~

网友A:
没那么精密吧,直接增个通道,有问题打开就好了!!

网友B:
顶楼上的!:loveliness:

网友C:
好主意。
最好装一个能快速打开的或者能充气的降落伞。
不过也有技术难题待解决,例如,主桨的旋转面积很大,在打开降落伞时转速也很快,如何是降落伞能安全可靠地打开是个问题。

网友D:
在考虑在ax电滑上装个减速伞。。。

网友E:
恐怕降落伞还没打开已经缠进飞机螺旋桨里了

网友F:
可以做个验证机,但要用涵道风扇的飞机。

网友G:
晕,都以为伞是那么好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力感应器感觉坠落了,先关闭发动机螺旋桨电源。再打开降落伞。

网友H:
可以参考靶机的做法 开伞同时吧油管揪下来了~~~
太完美了 真不知道是那位头脑发达的技师发明出来的
另外 叠伞也是个技术活儿 可以搜索下相关资料

网友H:
重力感应就算了 毕竟飞机还是要做动作的 手指头反应比他多了一层纠错的好处 哈哈

网友I:
这个技术在靶机上是比较成熟的,关键是咱们玩飞机不像靶机, 高度比较低, 开伞速度是个棘手的事, 好象有个类似的专利, 可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去查查.

网友:
没问题,南航08年在我们绵阳南山中学飞的时候就用的伞降,高度不高。

网友J:
高度关注
高度关注中……

网友K:
这个玩意就是用降落伞回来的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c0MTE3MDAw/v.swf"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sameDomain"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K:
[wmv]<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c0MTE3MDAw/v.swf"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sameDomain"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wmv]

网友L:
我的机机就是降落伞的

网友M:
几十年前就实现了的,常有靶机因为地面条件所限,而采用伞降

网友N(2012-08-04):
回复 网友L:
你好 可否说说你的是怎么弄的啊 或者有成品的卖还是???方便提供下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