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装的2米电滑,请给点意见!!

楼主(2010-05-28):
新装的2米EPO电滑,购自淘宝,为了平地起飞,画蛇添足的给他装了套起落架。

请教这飞机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我是新手,以前只飞过AX。但AX是加90克的DV上去的,玩航拍,觉得飞行不够稳定,所以想换这个来试试。

40A电调,银燕2215/20 kv1200无刷,天地飞的控。用2200mAH,3s 25C电池。实测拉力1000克以上,现在机身重800克,另加电池180克,合980克。

是否太重??

网友:
滑翔机有脚神了

网友:
从来都只知道手接。呵呵

网友:
电机散热不行,小心烧电机。

网友A:
 呵呵,那CD机是马兰士,还是先锋的,胆机不错哦

网友B:
何必搞那个起落架呢

网友:
肯定不重啰,这么巨大的JJ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搞那个起落架呢

呵呵,习惯于飞机自己从地面起飞,看来迟点熟悉后要把它拆了,真是惹人发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CD机是马兰士,还是先锋的,胆机不错哦

都是老机器了,你好眼力,马兰士的1645cd,胆机是斯巴克的老分体机器,10几年了。
中间的功放是先锋的次世代功放,7.1声道,看高清用的,它下面的N3播放机。

网友:
我看你的垂尾好像装歪了??

滑翔机不必要轮子的,建议楼主还是下血本买个铝折叠桨吧?桨的阻力占到整架飞机阻力的70%呢。。。装了以后你也不用再需要轮子了

网友:
这鸡我也有一架 很好飞··

网友:
推力 一定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