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的底孔多大?6061铝

楼主(2010-05-28):
如题,求助

网友A:
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

有人说3.8,是不是说5052铝?

网友B:
3.8铁都不行的,别说铝.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铁都不行的,别说铝.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铁都不行的,别说铝.
???何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铝较软,我觉得3.8留的太少易带不住。3.5,3.6.差不多。

网友:
3.1huoxzhe3.2

网友:
3.2很合适我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用挤压丝锥吧,用切削丝锥的话用煤油做切削液

太复杂了,手贡还有头贡二贡...去买的直接是机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用挤压丝锥吧,用切削丝锥的话用煤油做切削液

就用几十块一套的那种丝锥

网友:
3.4最舒服

网友:
软铝业余最好的攻丝方法是用螺丝直接攻,千万别用切削丝锥,铝削会把丝锥堵死,攻出来是光孔,4MM就打3.5的孔,用硬度较高的螺丝抹上机油直接攻,效果非常好,我这几天都这样的,

网友:
应该3.4比较合适

网友:
我用3.3  也是6061的材质  其实3.4最合适  3.3有点紧 但是可以做到 罗纹不错的说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查表看看

网友:
学习了,知道了还有挤压丝锥

网友:
3.3 我一直这样的  标准丝攻是M4*0.7的 铁的可是大点 铝的正好

网友:
用3.2钻头一般钻床打出来是3.3左右的孔,用机用丝锥,没有攻丝机可以用调速电钻夹丝锥攻丝,加润滑油(本人在铝材上攻丝一直用空压机活塞润滑油)很轻松10毫米板很轻松一次到底

网友D:
这是钳工一般的基本知识。所要攻丝的直径—丝锥牙距*系数= 需要选择的钻头的直径。根据材料的性质调整一点系数。材料软的薄的选择钻头稍小一点。材料硬的厚的可选择钻头大一点的。

网友:
乘0.85系数,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钳工一般的基本知识。所要攻丝的直径—丝锥牙距*系数= 需要选择的钻头的直径。根据材料的性质调整一点系数。材料软的薄的选择钻头稍小一点。材料硬的厚的可选择钻头大一点的。

我是学电子的啦!机械只是业余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

楼主:
3.5只用头攻正合适,加机油,攻了

网友:
大家不要不懂乱说话,
3.2?   你以为是攻塑料啊?
3.8?你以为是工金刚石啊
网上那么多资料也不查查随便说话信口开河,误导别人啊?
连点基本功都没有就要D这个D那个,
我还想D个雷达表呢,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网友:
给你一个准确答 案,3.2或3.3都行,在单位里干活时一般都用3.3。如果没专用机器,建议你用手攻丝,有专门手攻丝工具的。因为铝合金容易捂铁屑,铁屑排不出就会断刀

网友:
在给你一点机加工螺纹底孔的值
M3~2.5 M4-3.3 M5-4.2 M6-5 M8-6.8或6.7 M10-8.5 M12-10.2
我所知德国人加工螺纹时一般M8一般打6.8孔,刚性攻丝时螺距取1.2,而我们单位用6.7。
这里基本估计不会用刚性攻丝(要主轴准停功能)所以刚性攻丝螺距就不多说了
熟铁材料底孔可以钻大一点,没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