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 延时 到底是什么概念?电子电路原理是什么?调整依据又是什么?

楼主(2010-05-28):
    飞了很久450 对陀螺仪延时的概念还是有点朦胧,调的时候,只是凭感觉一点点的加。
    这个星期之内 同一架450 就换了3个陀螺,从401 到750 再到HB730
    最后杯具啦,730+922 有一边打舵 竟然转了半圈,反向打舵竟然没反应,后果。。。碰啦。
    修好然后加延时75% 效果还行,就是感觉有点迟钝,貌似是延时多啦。下雨啦 收工
    总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延时的概念模糊!在此向各位大侠求教!!!
    陀螺的延时 的电子电路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数字舵机也要加延时?既然加又加到多少呢?加多了会不会出现极端的现象,比如烧舵机?在论坛看到说是加到打舵不反弹为止,那尾巴为啥会反弹呢?舵机速度不够?还是?。。。。

网友:
顺便搭车学习    板凳

网友:
我的感觉,KDS800延时只改变了打舵的灵敏度

楼主:
我也有点感觉 延时改变了 舵机速度,为什么 说明书上就不做解释呢?!!!

楼主:
测试结果,锁尾效不错
相关数据
感度37(+1--100%)
延时 75
摇臂长度6.2mm
延时不加到75 打舵会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