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长度

楼主(2010-05-28):
大家都说接收天线长度是 光速/频率/4     那么40m的接受天线大概是1.875长,但是我的6ex(40m)的接收天线根本就没那么长,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波长有4分之1的,有1/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长有4分之1的,有1/8的!~

1/8波长?
这个长度好像不常见吧?
楼主:你打开接收机或发射机看看,在天线的输入端或发射端的电路板上,会有一个线圈(电感)连着的,这叫“加感线圈”。或许将这线圈里的铜丝拉直后加上天线的长度,就会等于1/4波长了。

楼主:
原来还要这样啊 ,明白了 。假如天线断了要换天线的话,只要新天线和老的一样长就好,但是不可能会完全测得一样长的,不知道这个误差影响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还要这样啊 ,明白了 。假如天线断了要换天线的话,只要新天线和老的一样长就好,但是不可能会完全测得一样长的,不知道这个误差影响大不大

误差一点点是没大碍的!允许在几mm以内吧。
再说,以72M的频率为例,发射和接收的频率从72.130到72.870(这里只是我知道的一部分)都有,每个频点严格地说都有各自的波长不是?换晶体(换频点)也没见控制距离大幅缩短的现象。
当然,对于2.4G的天线来说,本身就非常短小。所以,允许的误差也相对缩小了,几乎相差1mm都会有较大的影响。

楼主:
知道了谢谢黑人大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