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01控玩G4的问题。

楼主(2010-05-28):
按照论坛的设置,玩固定翼一切正常!起飞控制OK

    把控转换为直升机模型,按下图设置,可以感觉舵量有反应  但油门不起作用  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要怎么样做? 感谢!

网友:
不会啊,我用G5就不错的啊!设置油门一下吧

网友:
直升机模式是混控的,你打开2801的monitor项动动摇杆看看就知道了.如果是暴力3d模式的100%油门曲线的话,你动油门,就是除了油门之外的所有通道在配合变化.
而且G4的模型里都有各个通道的变量,你直接用固定翼的模式就可以了,G4会帮你混控的啦.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 玩小双翼的就可以  其它不行  好像是电动跟油动的区别!!我的设置如下图!!

上班去了,知道的兄弟帮我解了   谢了!

网友:
你是怎么连接上的?

网友:
把忽略游戏杆的控制选上试试吧~

另外,同楼上问,我的是2801pro,要怎么样才能玩模拟器啊?

网友:
用固定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