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遇JS

楼主(2010-05-29):
终于遇到传说中的JS了,买一轴系回来,轴是弯的,万向节是偏心的,尼龙轴套内孔是方形的。大家看看下面的视频就明白了。
http://www.tudou.com/v/f7pkLcvZcts==.html

最后再Taobao上查查,靠!人家卖18一只的万向节这JS居然卖出36一只。

无语了,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轴系怎么救吧,谢谢了!

网友:
呵呵......不错的按么器!

网友:
真正的万向节

网友A:
楼主先把电机固定再试 万向节才会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把电机固定再试 万向节才会起作用

电机固定,整个轴系根本就是给万向节憋死的,动都动不了。

网友B:
以楼主的经验是不会买这种东西的.   为何??????????????又要买了!   这种几年前就已经小用的东西已经很小人用了
还要放在这么高级高转速的电机上用.   真的是用拖头车拉马车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楼主的经验是不会买这种东西的.   为何??????????????又要买了!   这种几年前就已经小用的东西已经很小人用了
还要放在这么高级高转速的电机上用.   真的是用拖头车拉马车架.

1000KV的电机转速不算高,这是像真船,因为要后退无法用软轴。

网友C:
安装的比较正的话可以直接用联轴器。如果轴不在一条线上的话可以考虑用分体的单狗骨结构。

网友D:
呵呵,我也遇到了,还是青岛的,卖出来,就不管了,新舵机就是坏的,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是用直的连轴器,但这要看电机的位置能否允许,或者改用软轴,低速用得不多的反转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lz 的视频让我这个船外行很郁闷

板凳说的我觉得很对。
你不固定测试可能有问题。
再看你论坛的级别应该没那么愚蠢。
但光是看视频怎么知道是电机轴问题还是万向节问题

网友F:
我以前也碰到过,找商家换了2个锁头,最后发现自己电机轴弯了 ,而且电机轴弯了用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啊,包括空转也看不出来有重影,所以我一直没发现,后来硬是下水跑了次,结果电机轴断了,之后返厂,交了80大洋后厂家修好了寄回来,我再装上原来的锁头,这下顺滑无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的比较正的话可以直接用联轴器。如果轴不在一条线上的话可以考虑用分体的单狗骨结构。

安装是没问题的,跳动的是因为万向节的孔是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凳说的我觉得很对。
你不固定测试可能有问题。
再看你论坛的级别应该没那么愚蠢。
但光是看视频怎么知道是电机轴问题还是万向节问题

不固定都已经有那么大跳动,固定以后根本转不动,整套轴系都给憋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也碰到过,找商家换了2个锁头,最后发现自己电机轴弯了 ,而且电机轴弯了用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啊,包括空转也看不出来有重影,所以我一直没发现,后来硬是下水跑了次,结果电机轴断了,之后返厂,交了80大 ...

我无语了,电机不是第一天用了,而且视频也看到,我是两个电机的,交换以后还是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两个电机轴都弯了,而且弯的方向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也遇到了,还是青岛的,卖出来,就不管了,新舵机就是坏的,

PM以下JS的店名吧,看看我买的是不是这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也遇到了,还是青岛的,卖出来,就不管了,新舵机就是坏的,

PM一下JS店名吧,看看我买的是不是这家。

网友:
看帖就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的比较正的话可以直接用联轴器。如果轴不在一条线上的话可以考虑用分体的单狗骨结构。

老贾看看这样的安装。虽然是非常简陋,但是精度是没话说的。用一根和轴一样直径的碳纤棒(直的!)从出轴孔插过去,无阻力刚好就能完全与电机座的电机轴孔吻合。

网友:
电机座上的黑色胶圈是怎么回事?

电机装上时也垫着的?如果是这样就不太妥了。。。电机要紧贴电机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