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绕电机开始!

楼主(2010-05-29):
在坛里中毒已久,今日准备动手做东西。

这是个废品站淘来的水泵铁芯

这是个废品站淘来的水泵铁芯

12个极已全部绕完,不过绕的过程中虽然尽力保护漆皮,但仍有星星点点的漆皮被蹭掉了!

12个极已全部绕完,不过绕的过程中虽然尽力保护漆皮,但仍有星星点点的漆皮被蹭掉了!

准备了锥形轴承,这个是50内径的。

准备了锥形轴承,这个是50内径的。

这个是40内径的。

这个是40内径的。

两个

两个

楼主:
未完待续!

会陆续上传进度及照片!

网友:
是一门手艺活啊,学好了就不愁没饭吃了!

网友:
排队学习.    楼主 绕电机的念头   是怎么产生?

网友:
唉!俺也只能绕玩具电机了

网友:
这个大家伙 准备用来做啥呢

楼主:
呵呵!!!!

也不做啥!!就是看帖看的心痒痒,想自己试试!昨晚弄好了,但是今天拿去修电机的那人那用那个什么绝缘电阻器一测,三相都搭铁,我顿时就崩溃了!!大家替我想想办法,用绝缘漆煮可以否??要是不行,那就只有拆了重绕。那师傅说要用绝缘纸,今天心情糟透了!郁闷!

网友:
你又学到技术了,要加绝缘纸!

网友:
普通修理电机的绕法和这个不一样,普通的是先用绕线机做好绕组,然后铁芯里面放绝缘纸,用专用刀片把漆包线划进去,剪掉多余的绝缘纸,外面剩余绝一点缘纸对压,然后穿上竹签。上清漆用灯泡烘烤24小时。

网友:
水泵电机铁心上的绕组大多是用交流市电的,楼主下手前应先定目标,明确具体的接线,注意制作工艺,才有收获

网友:
第一次见楼主这样绕电机的。
告诉你如何绕电机,绕电机肯定是原先的有问题,那么首先就要拆除原来的绕线。
一:会加热电机,然后会用凿子打断一端的绕线,然后会用撬杠等将另一端拉出来(这就是要加热的原因)。清理电机,绝缘漆、纸弄干净。
二:外径千分尺测量铜线直径,数一匝绕线的根数,翻电工手册,确ren具体绕线参数。
三:制作绕线模子,标准的一般都会有,非标不常见的会自己制作,木板伺候。
四:绕线,是多股一起绕,还是单根绕,具体对待。
五:裁纸,会根据型号裁纸,有槽里的,还有层间绝缘的。
六:下线,其实也没什么专用工具,就是不同厚度的竹板或电木板,只有一种压线刀,T字头的不常见。竹签压紧。
七:摇表(兆欧表)测量,黄腊管穿线,电烙铁焊接。
八:白布带绑紧定型。
九:上绝缘漆,烘干。再测量,确ren。
十:装配。
看电机大小,时间在一天到2周不等。
这都是我看我爸修理时记下的,一些专业术语表述可能有误,请见谅,大致步骤就这样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条有理的,经验呀!!

失败是成功**,**都来了,成功不远了,楼主加油!!

那两个轴承用油纸包好,以备后用

网友:
咋成星号了,不就是它的妈嘛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轴承内径达40-50MM,不知铁芯尺寸多大?

楼主(2010-07-01):
有个想法,不知可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