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SL251舵机电压问题

楼主(2010-05-29):
请教各位兄弟.BSL251无刷舵机的电压是4.8伏.亚拓二合一的电压是5.8伏.他需要加降压线吗.谢谢

网友:
需要,不然舵机会乱来的。
这么多人的251都可以直接接6V!为什么我的251当初只要接上6V就会抖啊!

网友:
不需要的,我的bls251 700E上用的6V 没有问题。

楼主:
哈哈二比一.不用降压线舵机温度高吗,

网友:
我也用6V,ok的

网友:
说明书上了像说要的,反而9256是说要

网友:
需要降压,我请教过日本futaba的技术,他认为4.8V的舵机在6V下不是不可以工作,只是寿命会缩短。futaba设计的冗余量较大,而且几乎没有虚标参数,虽然极有可能永远不会损坏,但他他还是建议我用降压线。当然,本人也试验过9257,9254,9255,9252,9256,bls251等4.8v舵机长期(有的将近两年)在6V下工作并没有不稳定,所以,楼主你自便吧,为了安全,最好+降压线。
其实这东西跟cpu超频一样,买了个i7920本来主频是2.66,你超到3.3,4.0用几年也不会坏的啊。
但是你用不用降压线功耗基本是不变的,不会影响接收电的时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