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相电机正反转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05-29):
现在有一个单相电机,拆开接线端子,看到接线如下图,因为不好拆电机外壳,所以不知道两个绕组是定子的还是转子的,也不清楚电机内部结构,请问各位老大,怎么才能让它反转呢?电机上无任何电容,直接就是接线端子进入电机了,现在用单相220V电转的很好,就是想让它反转,呵呵!谢谢拉!

网友:
这个是什么电机?没有电容?难道说是罩极式?

网友:
把11欧的线圈反接就可以反转  电感移相式

网友:
没试过,如果是并励的将定子线圈和转子线圈反向并联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个电机可能是叫分相启动电机,启动后可能那个17欧的支路会断开,我有个类似电机,好像内部有电刷,还没有进一步研究

楼主:
没有看到任何断开设备,还请各位高人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调17或11与对方反接均可。如现在的是Aa,Bb相接,改成Ab,Ba

藤椅说的是对的。

楼主:
谢谢,回家试试

楼主:
还有发表看法的吗

网友:
常见电机分感应式和串极式,上图片看看

网友:
对调任何一相都可得到反转。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已经正反转都可以了,就是随意对调一组线圈线头,谢谢各位的讲解!!!

网友:
新东西,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还有这种电机呀   我家里有一个电机要电容的 用手拨一下正反都能转是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