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搞一下FY21-AP老款用户的市场存量调查(更新图片)以旧换新了

楼主(2010-05-29):
我的FY21-AP是09年底购买于厂家淘宝店。在论坛里面不知道还有谁在使用老款FY21-AP。你玩的好么?

网友:
期待结果出现。准备过段时间上OSD,FY也在考虑之列。谢谢LZ先。

网友:
呵呵,LZ是个行动派啊,这边刚说完,那边就行动了。

网友A:
新款21ap II正在试飞测试中,更换了10hz gps天线,上星快稳定,各项功能都不错,和主流独眼龙对比:优点可以扩展数传台,实现地图指点飞行,平衡功能不受天气影响。缺点:没有航点功能,取消了老款的定航线功能,osd叠加效果受背景影响较大。总的来说还是款稳定易用的osd,希望继续改进提高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21ap II正在试飞测试中,更换了10hz gps天线,上星快稳定,各项功能都不错,和主流独眼龙对比:优点可以扩展数传台,实现地图指点飞行,平衡功能不受天气影响。缺点:没有航点功能,取消了老款的定航线功能,osd ...

感谢linzhen大侠的意见。
简单看了下。目前对FY21AP-II的改进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1是画面有点“乱”,2还是希望能有航线功能。
意见已经记录,回头研究解决方案。

楼主:
怎么,老款的定航线飞行可是一个亮点的哦,没有保留就可惜了

我在使用中最得意的就是定航线飞行了,飞到预定高度,机头对准航线打开自动平衡模式,然后打开定航线飞行开关,飞机就保持当前高度和航向一路飞过去了,接下来打开返航开关,或者让飞机自己飞出遥控器控制范围接收机进入失空保护模式,输出预定的开关设置给osd打开自动返航的指令,飞机返回到起飞点上空盘旋。够惬意的飞行吧,一路上只管浏览风景呢!
难道新功能里面的没有这个功能了,有点遗憾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使用中最得意的就是定航线飞行了,飞到预定高度,机头对准航线打开自动平衡模式,然后打开定航线飞行开关,飞机就保持当前高度和航向一路飞过去了,接下来打开返航开关,或者让飞机自己飞出遥控器控制范围接收机 ...

澄清一下,原有的“航线功能”,也就是“定向功能”,实际还是保留着的,只不过不单独作为一种工作模式而已。
除了手动模式外,其他模式都有增稳定功能,即放手不控时飞机会自动水平直飞(盘旋时除外),也就是保持放手时的即时航向。
原来的“定向模式”锁定了姿态控制,现在的“增稳模式”在放手时跟原来的“定向模式”一样能“定向”的。
新版OSD里的“定高模式”是更进一步的“增稳模式”,放手不控时除了锁定航向,还会锁定高度。
“回家模式”锁定回家方向,同时还有定高功能。
“盘旋模式”随时可以停在某处看风景,或者临时休息。
有了这些功能模式,FPV已经足够简单,足够过瘾了。相比之下,原来的“定向模式”反而有点多余了。
------------------
FPV里要多设航点飞航线,光靠遥控器很难做到航点的设定和上传,飞控里也是要用地面站软件才能实现航线规划的功能。
而且,一般的FPV也用不上规划航线的功能。
要飞航线,需要考虑的东西就多了起来,相应技术难度就增加很多,同时成本也上来了,这短时间内还不是普通FPV玩家所能承受的消费水平。
当然,现在FPV设备飞控化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向。等技术成本和市场接受度彼此磨合到一定时间,简易版的准飞控级FPV装备很快就会出现的。

网友A:
回楼上的,今天下午的实际飞行发现没有定向模式,定高是有的,效果不错,特殊模式中的盘旋和回家不涉及定向,增稳模式和定高模式皆不能定航线,不知道如何实现定向飞行,还有发现两处需提高部分:1.耗电量计算偏差很大,显示耗电1700mah,实际消耗4200mah,电流还是准的,比独眼龙电流要准,估计是计算程序问题,望提高。2,没有gps热启动设计,换电池后需等待较长时间,这个应该比较容易改进。继续完善就更好用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的,今天下午的实际飞行发现没有定向模式,定高是有的,效果不错,特殊模式中的盘旋和回家不涉及定向,增稳模式和定高模式皆不能定航线,不知道如何实现定向飞行,还有发现两处需提高部分:1.耗电量计算偏差很 ...

定向功能要调的参数比较多,没有电脑辅助设置不方便,而参数调不好也走不好,所以在新版中不作为一种独立的工作模式。
我在你楼上说的“定向”,是在放手不控时的“定向”,实际飞行中,随时加有人工干预的定向是比较麻烦的,要用到了飞控押航线的算法。回家模式中,严格来讲,只是大致对准回家方向,还是不是真正的定向。
电量计算上的问题,我回头研究一下。
其他方面的意见也会参考参考。
我Q是971642821,账号yiny0730,如果方便加Q聊。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A:
放手不控也没发现有定向功能,完全没有航向控制输出,实际上一代是在开关拨到定向时,飞控将当前航向角锁定,回家功能是在进入回家模式时候通过gps信息计算出回家航向角,然后锁定次航向角飞行,所以实现定向只是程序上略微调整,fpv飞行也不需要严格的压线飞行,只要大致航向角锁定就能实现玩家的愿望了,又不去航测,呵呵。至于电脑控制的指点飞行,等设备稳定后会去尝试下,应该很有意思。不知道数传台有多少毫秒的延时,要是能小于50就能顺利的控制起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手不控也没发现有定向功能,完全没有航向控制输出,实际上一代是在开关拨到定向时,飞控将当前航向角锁定,回家功能是在进入回家模式时候通过gps信息计算出回家航向角,然后锁定次航向角飞行,所以实现定向只是程序 ...

放手不控时是沿着摆回水平时的方向走,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向”。
我们设计方案的时候感觉这个功能对FPV来讲有点多余了。此外,考虑到工作模式切换要占用开关通道,模式也不能太多。
模友们的心态,我们也不算特别了解。
如果觉得有必要保留与上一版类似的定向功能,我们再改一下程序吧。

网友B:
其实,我想大家比较关注的定航线工作方式,应该就是所谓的通过预先输入想要去的航点的经纬度坐标来实现,也就是老鹰树的工作方式。既然FY的飞控已经有地面工作站软件的配合,我想增加这个功能并不是太难。相信应该是基于错开产品定位的考虑更多些吧。
其实我建议这个功能可以作为选装,或者说,在标准版本里像老鹰树那样只提供很少的点(比如两个或者三个,不含起飞点),甚至采用像输入自出发点开始的方向角和距离的方式来定点这样更低级一些的方法都可以,需要更多的点,或者更直接的控制方式,则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而实时通过地面站和数传电台来改变航线的功能,则需要更高端的产品来实现。这样的话,产品是否会更加接近完美,更加具有竞争力?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纯粹探讨,无任何指责厂家的意思。如有冒犯,还望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大家比较关注的定航线工作方式,应该就是所谓的通过预先输入想要去的航点的经纬度坐标来实现,也就是老鹰树的工作方式。既然FY的飞控已经有地面工作站软件的配合,我想增加这个功能并不是太难。相信应该是 ...

呵呵,多谢你的意见。
我们也想做把产品做得更好,把量做上去,把成本降下来,这样大家得到实惠,我们也能得到发展。
看来还是有必要多在论坛里打转,不然我们只顾自己想自己的,都不了解大家的想法呢。

网友:
发一个新版21AP-2安装在天行者内部的图

楼主:
顶14楼
有见解,很中肯。

楼主:
给大家汇报一下吧

经过几天的等待,终于等回来了新款FY21-AP。总共花销如下:来回运费40元,升级硬件收费320,软件免费,一共花销360元咱就换回来新款FY21-APII
感受到的惊喜更胜于初次见到21-AP的时候,这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的喜新厌旧吧!容我慢慢打开包装给大家展示一下:
新款包装更专业了一些,图片上是一个专业无人机啊,这预示着什么呢?我有些激动了,加快开苞动作!

两本说明书下面看到了二代平衡仪,新款OSD,10HZGPS

来个近照

继续向下,原来还有暗格!下面还有什么?

所有连接线和电流模块

标配的减震架,电流模块上的插头是留给玩家自己焊接的!还好咱自己的焊接很有功底的,这个不难。(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必要哦!)
道理很简单,既然作为一种标配,焊上就减少玩家在焊接上出问题,有需要改造插头的玩家也不至于不能安全拆解插头下来吧!

顺便展示一下新到的铂金版电调,有值得表扬的地方就是,电机连接线上的香蕉头正好是咱们需要的4mm规格。

再来一张

总结一下,过程和结果都很爽。
回头咱多飞一点视频再来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的等待,终于等回来了新款FY21-AP。总共花销如下:来回运费40元,升级硬件收费320,软件免费,一共花销360元咱就换回来新款FY21-APII
感受到的惊喜更胜于初次见到21-AP的时候,这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的喜新厌 ...

嗯。各方面都做了点改进,花了不少心思。
这段时间出了不少货,大部分都到国外去了。
过段时间就会有有消息反馈回来。希望都是好消息。
电流传感器焊接,呵呵,没有问题。都是焊好了的,直接用就是了。只是说明书的图仔细看会有点歧义,但不影响使用。
还有关于自动返航的说明也记下了。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
新款FY21-AP 多少钱啊?

网友A:
昨天和fox的独眼龙编队做了2.5km往返飞行,不过视频发射机有点问题图像不太好,更换后再上远程视频,感觉定高准,转向姿态控制稳定,开自驾盘旋和回家时系统自动会爬高到50米以上,这点很人性化,表扬一下。还是老问题,不能锁航向,手动控制航向角好累,还有电量计算问题,目前还未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和fox的独眼龙编队做了2.5km往返飞行,不过视频发射机有点问题图像不太好,更换后再上远程视频,感觉定高准,转向姿态控制稳定,开自驾盘旋和回家时系统自动会爬高到50米以上,这点很人性化,表扬一下。还是老问 ...

没有把航向锁死,但大致对准回家点的位置来飞,这时候航向是比较难控的。你控离了航向,它又会自动调回来对准回家方向。
如果你嫌累,完全可以让它自己自动控制航向。

网友A:
不是指的回航,回航都是自驾,是指想手动固定航向角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指的回航,回航都是自驾,是指想手动固定航向角飞行

这个版本支持了定高模式,遥控器上就不够通道来支持定向模式了。
此外,定向参数设置非常麻烦,很可能让飞机更加难飞、飞得更加难看,某种意义上讲,加了还不如不加。

楼主:
展示一下很实用的焊功

用小砂轮开一个插头正极豁口位

不太好看的焊点

背面

用塑封套吹一下

背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敢苟同,通道问题可以想独眼龙一样设定到旋钮开关,可以分4段电平控制模式,定向定高后就不控制飞机了,自己只管控制云台看风景,很实用的功能,1代的就很不错,不知道2代为啥取消,4段可分别为无平衡,平衡,平衡定高,平衡定高定航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苟同,通道问题可以想独眼龙一样设定到旋钮开关,可以分4段电平控制模式,定向定高后就不控制飞机了,自己只管控制云台看风景,很实用的功能,1代的就很不错,不知道2代为啥取消,4段可分别为无平衡,平衡,平衡 ...

网友D:
我也想升级~上次就说了~
从多会开始就能免费升级了呢?
怎么样升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升级~上次就说了~
从多会开始就能免费升级了呢?
怎么样升级呢?

21的可以升级,光是平衡仪的话可以免费。
11太老了,只能换不能升。
OSD因为换了器件,要加点费用,具体参考楼主给的数据。
直接联系飞宇的销售。联系方式我PM给你。

网友E:
刚进了一套,不知会不会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进了一套,不知会不会失望。

您先测试一下吧。实在不行再退回来。
但,普遍的评价还是蛮好的。
希望您能用得满意。

网友E:
好的,谢谢!今后能够升级是很好的,使用户能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今后能够升级是很好的,使用户能放心使用。

现在的版本已经基本稳定。结构上不会做太多变动。
硬件改动不大的话,程序升级是比较方便的。
以后升级主要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E:
再请问,FY20AP-2 在飞行中能关闭字幕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请问,FY20AP-2 在飞行中能关闭字幕显示吗?

可以。请参看OSD说明书第3-4页。

网友E:
请问:FY20AP地面站版飞机上是没有接收机的,接收机是接在FY-3ZT上的吗? 在飞行中微机死机的后果是摔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FY20AP地面站版飞机上是没有接收机的,接收机是接在FY-3ZT上的吗? 在飞行中微机死机的后果是摔机吗?

可以有接收机。接法跟飞控一样。可以参看FY3ZT的说明书。
PC死机还可以用遥控器控制。其实主要的控制还是通过遥控器来实现的。
但要真的死机了,一般不要关机,当然,可以重启。特别是通过USB从电脑取电供给地面转接板(电台和地面接收机再从转接板取电)的时候,务必记住这一点。
当然,如果另外供电则没有这个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