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桨,请教高手

楼主(2010-05-29):
82cm  o船3660kv1620电机,杂牌125a电调,4s2p电池。现用430 p1,4桨,想再高速一点,应该换什么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换个大点的桨试试

网友A:
光换桨恐怕不行

网友:
438-40

楼主:
D44 P1.4的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换桨恐怕不行

那要怎么调整呢?我刚完,请多多指教,这船是套装买的

网友A:
82cm长的船用3660明显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cm长的船用3660明显功率不够

给我一个配置可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