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尺裂了.........

楼主(2010-05-29):
看图。
7.5米长的,坏了可惜。
如何修补???
最好修完还能卷。

网友:
LZ别想了,我每年用坏十来把卷尺,除了把坏的地方截掉没什么好办法(哈哈偶也沙发一回)

网友:
换新的,断的尺子裁成合适长度,固定在工作台方便地方,作参考用。

网友:
这个重新买一个得了,没必要修了。

网友:
楼主肯定有好方法,先卖个关子 。

楼主:
只能用胶带临时粘粘,惭愧。

网友:
等楼主的好方法。我从来都是换新的

网友:
焊接?带锯都是焊接起来的哦

网友:
哈哈,改成4M的

哈哈,改成4M的

网友:
 换新的吧,别修了

网友:
没必要吧

网友:
铝牙膏皮加胶粘

网友:
楼主想开些!里面还剩好几米能用呢!截断,把前端那个卡头铆在后面。

网友:
D个带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