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倒飞如何操作?

楼主(2010-05-29):
不推油会掉,推油门掉的更快,请教高手倒飞如何操作? lama可以倒飞吗?

网友A:
听说有个油门曲线,一般是0-50-100。倒飞的时候是100-50-100。需要倒飞的时候打开开关,这样就不会掉下来了。我也是新手,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B:
倒飞油门和螺距需要调整好。需要反复练习模拟器才能找到方法的!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yNzkzODI4.html

网友C:
 请看ZD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