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问题,求救笑死了大叔

楼主(2010-05-29):
4#6尾
舵机
有时会不停地抖,尤其是大油门时抖的更厉害。飞机静止时,尾舵机也有微小的抖动。请教笑死了大叔,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
先谢谢啦!

网友A:
1、检查舵机自身的问题是否抖舵
2、陀螺仪是否有干扰以及调整感度到适当位置
3、请检查下尾推等变距部件是否顺滑和有虚位

网友B:
我的的SOLO 260PRO也有这种情况,通常是连续飞10多分钟后出现!电机过热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最好上视频,看抖动的情况

网友D:
这个大叔很忙

网友E:
我的4#6s有问题,求救笑死了大叔
我的4#6s無法對碼,接收燈不亮,是不是沒有對碼,求救呀

楼主:
笑死了大叔很忙,大概没看到我们的帖子吧!我等不及自己瞎鼓捣,给整好啦!抖舵,是由舵机的电位器引起,拆开舵机,对着电位器喷了一下WD40,装回去,啊!好了,不抖啦!

楼主:
笑死了大叔很忙,大概没看到我们的帖子吧!我等不及自己瞎鼓捣,给整好啦!抖舵,是由舵机的电位器引起,拆开舵机,对着电位器喷了一下WD40,装回去,啊!好了,不抖啦!
发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