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什么情况下单向轴承和轴承套容易抱死?

楼主(2010-05-29):
昨天熄火降落后,发觉大小齿盘不能分离,而且带有“哗啦哗啦”的声音!!昨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拆下来!!但是拆到最后发现组、主齿中心座和单向轴承以及轴承套完全拆不掉!!而且在拆主轴的时候、轴承套把主轴抱的好死!!费很大的劲才把他敲下来,主轴也划伤了!!
我就是想问问给位老前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避免抱死的结局!!!我已经没发了,只有再买配件,从新更换!

敲不下来

敲不下来

敲不下来

敲不下来

敲不下来

敲不下来

划伤

划伤

划伤

划伤

划伤

划伤

网友:
使用久了,单项轴承滚针磨损了就容易卡死。

楼主:
哦!!原来如此!!!属于正常使用范围!!谢谢楼上的兄台!!

网友:
楼主,反正我碰到的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亚拓600油动直升机上面,本人碰到数次这个问题,不过大都是因为3d飞完忘记切回普通模式,然后继续启动,导致离合器瞬间甩开带动主桨转动,3秒内我掐断油管,一般情况是损失离合器,离合器罩杯,离合器内的3个轴承,sf臂,以及大齿盘单向轴承、轴套,饿。。。3次了,我还是没长记性。。。
还有一次是3d中接收电甩出去了,油门失效在地下把油烧干净才坏的,这次坏的就多了去了,其中包括大齿盘单向轴承以及轴套。其他情况大大小小炸鸡几十次了,没坏过,仅有的4次都是这么坏的,不知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还有,除了600就是250我坏过了,其他的久经考验没有损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看来你也是个米人!600都炸了几十次了!! 我还在等我的配件呢!!

网友:
大齿盘上的不平就容易坏单向轴承

我儿子的新600还没到20个落就坏了,这种情况要用巧力,没有那么费劲,里面的轴承滚针一般都没有事儿,是轴承内的塑料支架有断裂的才会这样。

网友:
我的单向轴承也卡过2次了,是不是也需要换了

楼主:
LS的兄台!!反正我是换掉了,在没换之前3D和航线都正常,就是有异响听着很不舒服!但是不换有个弊端,就是高空熄火大浆的转速会被牵制!如果螺距没掌握好跟450高空熄火的结局是一样的!!! 只要不玩熄火降落,也没必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