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 加显示屏背光后的效果图(地板贴里增加背光结构图和背光电路图)

楼主(2010-05-29):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楼主强大,有没有详细的过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强大,有没有详细的过程啊

想看?那我抽空将所有的步骤详细献上……
不过,加装背光的话,需要专用工具,如吸锡枪。不然,多脚的液晶屏无法从电路板上分离。手动的吸锡器我没试过,应该也能用吧……

楼主:
背光原理图:

增加背光,需将原来粘在液晶屏背面的反光铝箔揭掉。
背光控制电路图:

电路说明:
背光控制的4个输入端,分别接在控主控板的Mode、Select、Data+和Data-键的非接地焊盘上。因开控后,电路中的C1未被充电,故T2的基极是低电位,T2导通,背光点亮。一段时间后,由于电源经R4对C1充电,C1两端的电压逐渐升高,T2基极的电压也跟着上升,于是,T2便从导通状态便为截止状态,LED熄灭。整个过程便是:开控,背光亮,延时一定时间(点亮的时间,由电阻R4的阻值和电容C1的容量决定)后熄灭。
一旦按压这四个按键的其中一个或数个,输入端便被接地(这里输入端被接地,是因控里的按键开关的接法所决定的),电位将由高电位改变为低电位(二极管1N4184在此起相互隔离作用),PNP型三极管9012(T1)基极接地,于是T1导通,电容C1上的电荷通过R3、T1被泄放掉,同时T2的基极也会变成低电位。这样,背光的LED再次被点亮。
当放开按键开关后,输入端恢复为高电位,T1截止。因电容C1两端的电压不能发生突变(不能快速地恢复到高电位,须由电阻R4对其充电而缓慢地升高),故T2将维持一段时间的导通状态,背光不会随着开关的释放而熄灭。经过一定的时间后, 背光会再次熄灭,熄灭过程和原理与开机后的状况相同。
当再次按压功能键,背光便会再次点亮并延时熄灭。
另:R4选择500K或1M欧姆的电阻,延时熄灭时间不同,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该电阻的阻值。阻值越大延时越长,反之则短。
所标的电阻数值后面没"K"字符的,即为欧姆。
例:标为100的,即100欧姆;
       标为500K的,即为500’000欧姆;
下面两张图片分别是6EX控的主板照片和背光与主板的接线图:

网友:
貌似很複雜

网友:
贴个EL板多好,通电后发光既均匀又柔和,就像电子表的背光。

网友:
帮王哥顶!  最近我也在折腾我的6ex
呵呵

网友B:
有个问题,改好背光后,怎样控制背光灯的亮与灭 ??

网友C:
外行看着很复杂,内行看着很简单,但我一直在外面晃了好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行看着很复杂,内行看着很简单,但我一直在外面晃了好几年..................

同晃同晃    期待王哥上过程图

网友D:
黑人改的漂亮~~~~~~~~
不知黑人用的是啥电池,电压居然有12.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人改的漂亮~~~~~~~~
不知黑人用的是啥电池,电压居然有12.9V?

电池是三节圆柱形的18650锂离子电池(直径是18mm、长度是65mm、容量是1800mAh),在主控板上垫了绝缘片后,用热熔胶将电池固定在了控里的主控板上。引出的平衡充电接口,盘放在原电池舱里,打开电池盖,拉出充电口、连接充电器即可充电。
因在对电池充电时,设置的截止电压为4.25V/节,刚充好就开机拍照,故显示的电压偏高了0.3V。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改好背光后,怎样控制背光灯的亮与灭 ??

请参看地板贴里的电路图。

楼主:
是否要看加工过程图吗?
需要的话,再上传……

网友:
顶黑人大哥!

网友:
黑哥牛啊,以前俺为了给游戏机加灯光,特地去买的压克力板,黑哥用一块玻璃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牛啊!请多多上图啊。大家都等着看过程呢。

网友:
顶顶 上加工图 ~

网友E:
介个,改了卖给我吧

网友F:
黑哥来了,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