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一招35X降温好办法,连续飞不停。

楼主(2010-05-29):
广州的天气热了。我450用的35X电调,是饭饭版主淘汰的,航线转速会一顿一顿,下来摸电调烫手。于是想办法给35X降温。找到一个淘汰DVD刻录机背后的小风扇,12V的刚好,用密封胶粘到散热片上,刚好饭饭把35X的套撕掉部分保证空气流动,风扇电源线焊到T头。连续飞12块电池(每块5分钟)电调温度稳定在50度左右,转速稳定。效果不错。请看...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fe9d7c9c-6ae0-11df-b4e2-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feb925dc-6ae0-11df-90c5-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fede4d4c-6ae0-11df-8aba-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干嘛这么发图?一张都看不到
帮你贴一个吧

楼主:
ls,请教如何发?

网友:
苦命的电机
打一个鸡蛋上去马上就变荷包电机蛋了

网友:
果真如此?

网友:
何必呢~直接安在大小齿盘下面,就可以利用齿盘的风来降温了

网友:
把电调放侧板上可以利用大桨降温

网友:
这样会不会分电池的电压啊,降低动力?

网友:
我也觉得用处不大。。。 个人感觉电机一般都是更烫一些

楼主:
因为还未3D,电机温度也就和电调差不多。另外,装在这里离接收远些,减少干扰吧。

网友:
现在的外界各种干扰远远超过我们DIY小风扇等小电子产品,不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
没有必要,450本来电就不够用,在被你这样消耗下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怕电调过热就用大电调就是了。用60A的电调气温28度时连飞6块电池电调也只是温温的。不过就是电机受不了,烫的厉害

网友:
好赢40A电调热的厉害!郁闷了

网友:
加个UBEC  就能缓解线性电调的发热   减少发热的同时不会消耗更过多宝贵的电量   另外电机发热目前还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缓解   有没有高人能指点下

网友:
这个天气我都是飞一块电池休息一会,我有两架飞机换着飞。

网友:
我用的也是好X40A电调,现在气温23度左右,连飞3块,电机电调都可以用手摸着不放。我的机子SPORT一个月新机,电机齿和大齿盘别太紧,主轴一定要全新的,碰了一点点都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