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换了平衡锤的旋翼头。又出问题了,飞机点头

楼主(2010-05-29):
我刚在笑死了大叔那里买了个4#6平衡锤版的旋翼头
然后飞机不好飞了
高手来回答下一哦,谢了
如下问题
1飞机升空离地后出现尾舵左右震动
2飞机自动前后点头
3机身晃动像荡秋千一样摇晃,感觉飞机飞行时 机身和旋翼不是一体的感觉,反应迟钝

通过调节陀螺仪的敏感度以后,可以基本消除尾巴左右摆动震动,但是前后点头的问题始终不能消除,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小宅机就这样,差一点都不成!——PS:查下来的“副翼桨夹套”你还要么,不要出给我吧~~买现成的配件太贵了!

网友A:
你这个零件买成多少钱。检查下横轴位置,是不是过紧,不能自由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零件买成多少钱。检查下横轴位置,是不是过紧,不能自由活动

是125元买的一套,谁要啊给价,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零件买成多少钱。检查下横轴位置,是不是过紧,不能自由活动

横轴可以自由活动正常,不紧,蛮松的
现在就是飞机点头的问题不能解决了

网友:
检查十字盘,内盘 和 外盘间隙时不是太小了转的时候 能碰上吧?

网友B:
不要锤,要那套旧的(桨夹+副翼)那套;三十五我留下当备件了!——其实也没用, 留着当备件,买新的一套下来要六七十,收割二手的留着坏了换……

网友:
450出这种问题,一般是转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锤,要那套旧的(桨夹+副翼)那套;三十五我留下当备件了!——其实也没用, 留着当备件,买新的一套下来要六七十,收割二手的留着坏了换……

旧的暂时不卖先呢,万一有什么冬瓜豆腐都还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点可以讲详细一点吗,搞不好就是这个问题了,怎么看辨别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