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问

楼主(2010-05-29):
本人想买一套3D机,性能要好,不过冒甘多米,只得1200左右,山寨或者二手都可以,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先练习模拟器吧。。。如果所有预算只有1200~还是算了吧~不归路啊~

网友:
1200 不行的~ 3D机 配好 1200不行哦~建议先练模拟器 然后积米 在买~

网友:
好性能的3D机,空机都不够!!别还有电子设备了
哥们想玩玩,找找附近有没有老鸟,有的话,可以省个买充电器的钱,其它的最差的,到手1200我看够了!前提是最最最最差的

网友:
按便宜的算,非YT的450半金属空机,280
          KDS 电调电机,220
   陀机辉盛金属MG90S X3,MD922  180
  陀螺 KDS800            180
这些是860元了,
还有就是控,接收,电池,等,还有340元,应该是不够了,可能只能收二手的,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上的配置只能悬停

网友:
我的4个JJ都能3D,可不会3D啊。

网友:
楼上的好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练习模拟器吧。。。如果所有预算只有1200~还是算了吧~不归路啊~
  不归路~~~有点那意思

网友:
2100吧可以爽飞了

网友:
开什么玩笑啊

网友:
先潜水,就知道水有多深,再决定该不该下水.

网友:
看我的配置,反正总不打算飞3D,就只会悬停和航线--

空机200元/架,电机35元,50A电调60元,EK2-0704B陀螺71元,EK2-0508尾锁舵机19元,3个辉胜9克舵机36元,1500MAH15C电池2组90元,简易平衡充40元,深圳乐迪RADIOLINK-T6EHP 2.4G遥控器385元,另加总邮资约50元,我是在淘宝找的基本都是最便宜的-:loveliness: 飞悬停和航线已经其乐融融了---

网友B:
先潜水吧,开始很多人都以为买完飞机就完成了较大的投资了,其实不然后面的飞机维修、升级等等,所消耗的费用是之前买飞机花费的好多倍,可以看看论坛里有个帖子关于玩飞机占收入的比例,基本上都在5%-20%这个比例,还是先攒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潜水吧,开始很多人都以为买完飞机就完成了较大的投资了,其实不然后面的飞机维修、升级等等,所消耗的费用是之前买飞机花费的好多倍,可以看看论坛里有个帖子关于玩飞机占收入的比例,基本上都在5%-20%这个比例, ...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