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Pro装起来了,先留个纪念!

楼主(2010-05-29):
看图:
呵呵,原来的V2.5全部拆了,电子设备全部转移,见过用KDS800和922的Pro么?
包装盒:

打开,很整齐:

头罩有一个拱起来的地方:

旋翼头尾波箱:

用了一天半装完啦:

可怜的头罩,不小心钻错位置了 :

动力比较爽:(电调ZTW40A,放在肚子里了!)

第一次用了这个卷扎带:

MD933,狂炸N次还是很好:

花牌20C:

旋翼头:

王朝:

看着这幅桨,穷人舍不得飞,试了一下,比木浆爽多了:

螺距油门都调好了,等着首炸!

网友:
LZ,那个白色的舵机保护卷带,哪里买的,叫什么来着~~~

网友:
呵呵~~ 飞越45元碳浆~~~
你飞PRO不用碳浆。。。基本PRO的性能就废了

网友:
  看着不错 飞跃这款精度咋样

网友:
922还是换了吧, 我用过一星期就烧了

网友:
换D202吧,我出

网友:
航线配置,鉴定完毕

网友:
lz等飞好了换401吧

网友:
看着心动

网友A:
兄弟你这飞机是哪款啊多少钱啊~

网友:
做工看起来好像还瞒一般的哦

网友B:
我也买了个450PRO,发现斜盘电机中立点的时候,如果舵机臂水平,那么斜盘就太往上了,怎么调整拉杆都不行。难道这款飞机中立的时候舵机臂需要向下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飞机是哪款啊多少钱啊~

飞越Pro啊! 6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个450PRO,发现斜盘电机中立点的时候,如果舵机臂水平,那么斜盘就太往上了,怎么调整拉杆都不行。难道这款飞机中立的时候舵机臂需要向下45度?

我觉得还好啊?
你把所有拉杆调短试试

网友C:
我现在用的ALZ 450PRO  480元  构造,精度什么堪称雷同   只是我觉得太软了   玻纤大浆稍微落地,大浆虽未坏但横轴,主轴必弯  更离谱的是,几次换尾轴的时候,螺丝刚扭进去,螺丝居然就断了。还有次尾翼触草地,尾翼飞了,再一细看,两螺丝断。无语!    不知道飞越的怎么样   楼主记得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ALZ 450PRO  480元  构造,精度什么堪称雷同   只是我觉得太软了   玻纤大浆稍微落地,大浆虽未坏但横轴,主轴必弯  更离谱的是,几次换尾轴的时候,螺丝刚扭进去,螺丝居然就断了。还有次尾翼触草地,尾翼 ...

首飞未炸,但是横轴我换成了冰人的外丝,主轴也是冰人的,所以横轴没有可比性,我的原先V2横轴经常是小炸就弯,主轴就弯过一次,螺丝还行,您用的不是12.9?

网友:
机身螺丝必须换完,旋翼头上的也尽量换,回头都要滑的,是指六角螺冒要滑的,很麻烦!

楼主:
谢谢,我机身螺丝都故意没上胶,怕的就是以后拧不下来

网友(2010-08-21):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机身螺丝都故意没上胶,怕的就是以后拧不下来

你就不怕飞着飞着掉螺丝啊?另外听说飞越的套机买回来主旋头和尾波箱都不顺滑,比散件卖的差很多,LZ的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还有侧板的精度怎么样?我看别人好像会出现有些螺丝孔对不准的问题,LZ的有吗?

网友:
说说飞跃整体的品质吧!
一直在飞跃和飞莫士之间徘徊

网友:
933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你倒霉吧,我上次炸鸡横轴弯曲尾管弯曲,皮带炸断,大奖夹头球炸花丝了,大奖夹给炸成大虚位了,可我的933和922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