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盘在磁场中旋转,可以做电机吗?

楼主(2010-05-29):
记得初中时候的物理实验,把一个铝盘放在磁场中,通上直流电,铝盘就转了,大家看看,在效率和功率上,如果这做成无刷电动机,有没有可能性啊。
我猜一定有什么不实际的地方,可是上学学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请各位讲讲。

网友:
一边转一边通直流电?那不还是要用电刷?

楼主:
可以让磁铁转啊。

网友:
光用金属盘只保证能转,其他的力度就差远了。目前鼠笼的交流电机都是这个原理,但是鼠笼电机那个是加了铁芯的。

网友:
物理课通的是交流电,就是家用电度表的演示。看看电度表就知道了,一个铝盘在旋转。

楼主:
制作直流发电机 在一个直径约 20 厘米的铝盘圆心处穿一根带摇柄的金属 轴,放置在支架上.铝盘下边安放一个或几个蹄形磁铁(几个磁铁的同名磁 极要在同一边),先用一根导线连接金属轴与电流计的一个接线柱. 再把另一根导线的一端裸线头触着铝盘边缘;另一端接电流计的另一个接线柱.摇动摇把使铝 盘急速转动,就可发出电来. 如果相反的程序,通电应该可以转吧
我记得是直流电,把一个铝盘放在架子上,底部接触水银,通电,可以转。
楼上几位说的情况是另外的原理吧。
可以这么考虑不?
2个NS相对的环形磁铁,中间是像自行车辐条一样的结构,所有的辐条中心接在一起,外围也接在一起,当在辐条中心通直流电时,电流的方向通向四周,在磁场中的导线会移动,由于所有的辐条的方向是顺时针或逆时针的,这个自行车轮会转。如果固定轮子,那么磁铁会转。
我说的是不是哪里错了呢?还是因为什么铜损、铁损,效率低的缘故,不能实际应用呢?

楼主:
光用金属盘只保证能转,其他的力度就差远了。目前鼠笼的交流电机都是这个原理,但是鼠笼电机那个是加了铁芯的。
不知道怎么引用。复制吧
好像不一定非要有铁芯才效率高,空心杯电机就没有铁芯啊,效率不低啊。只不过转矩小些罢

楼主:
看来是能转,说能转的人多,O(∩_∩)O~下午我还自己焊了一个“车轮子”,结果不转,辐条太少吧,才8根。
不过到底为何不用来做电机,还是不明白啊

楼主:
如果导线很多呢,多到和线圈一样的程度,可以不呢?
有一种无铁芯的电机,效率也挺高的啊,
那ls说的两种情况不就不成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