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图传接收都换10DB以上平板为何不换发射端天线增加效 ...
既然图传接收都换10DB以上平板为何不换发射端天线增加效率

楼主(2010-05-29):
如题~

楼主:
就先换个5DB测试一下效果~

网友A:
发射那得用全向的天线,用平板方向性强,飞机一转弯,,,怕是得提控回家了

楼主:
飞机当然用全向的,架个平板就变成预警机了~

网友B:
发射天线必须是全向天线 ,然后增益要低
增益高了角度小

楼主:
飞高了恐怕不行,飞远点倒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