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 DSX9失控炸机

楼主(2010-05-29):
刚开3D不到一分钟就看见飞机不听使唤的往一个方向飞去,打舵无反映。想完了可能是舵机挂了  于是马上全关油门,看飞机的去向  方便寻找。找到飞机之后很是吃惊  马达怎么还在转,拔掉电源  拿回去检查  发现无法对频,这个时候大汗。。。回家一检查发现卫星接收的线断了 。好郁闷,怎么会突然断了。 可谓损失惨重啊!建议模友以后飞行的时候务必全名呢检查下。

网友:
     我的DSX9  今天也失去控制了!  不过不是控的问题!   是油箱内油管接口处裂开。脱落。。。    机机莫油了!        你啥电直? 不是450噢! 500 ?

网友:
楼主估计线没绑好 被大齿磨了吧~

网友:
 安全第一 飞前多检查哦

网友:
发现卫星接收的线断了   这么说   那接收机   没有卫星接收是不能用的哦

网友:
印象中好像JR的接收机在飞行中拔掉卫星是不会影响接收的喔,只是不插卫星无法开机而已。

网友:
牛~~!那么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
我那个 RD1231,带3个卫星的,试过开机后,拔掉3个卫星不受影响,但是开机的时候要至少插2个卫星才能对上频。

网友:
安全第一~~~看来有卫星接收未必是好事情啊~!

网友:
应该是摔机导致的卫星接收断线,断线了自然无法再次对频
空中断线,不会引起失控
如果飞之前没有对频,油门通道应该是保护状态,不能起飞
所以舵机的原因可能更大

网友:
这也叫失控?应该叫你粗心大意失误。

楼主:
与饭饭版主说的恰好相反…我是把线固定的死死的…就在纳闷…为啥就断了…

楼主:
11楼说的也是我想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对频,所以还没有检查舵机…初步判定是舵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但是有一点,就算炸机导致线断裂…没有关电源的情况下,应该还是可以控制的吧…为啥我关了油门,捡到飞机的时候马达还在运转…这又啥原因呢…还是对频之后才会知道真正的原因…

网友:
难道真不是控问题?

网友:
想知道楼主的舵机是什么舵机,用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失控。我是fu的粉丝。jr的粉丝来喷我哈哈

喷喷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