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突然没有声音了

楼主(2010-05-29):
郁闷啊...我的M26,刚把换上直的驱动轴,把履带敲紧上502,正打算好好操练,才开出房门突然就没有声音了。

请教各位,怎么判断是喇叭的问题,还是其他哪里的电路问题呢?

网友:
首先拿下喇叭  与一节5号电池形成通路  如果喇叭有“咯咯”声就说明喇叭还能响  则推断为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一节5号电池形成通路......

那就是先要把喇叭出来的线剪开才行了.....有没有非破坏性的检测方法呢?
另外,如果是电路问题,那怎么判断是MCU的问题?还是其他哪里的电路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先要把喇叭出来的线剪开才行了.....有没有非破坏性的检测方法呢?
另外,如果是电路问题,那怎么判断是MCU的问题?还是其他哪里的电路问题呢?

你把喇叭插头拔了,然后用两根线连着电池去触碰喇叭的端子不就行了!还需要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喇叭插头拔了,然后用两根线连着电池去触碰喇叭的端子不就行了!还需要破坏

惭愧~~~动手能力确实小白了~~
我按照各位的指导测了一下,喇叭还能发出声音,所以喇叭应该没有问题了。
那是哪里的电路出问题了呢?用万用表的话,如何检测?

网友B:
出房门不行,进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房门不行,进房试试看

为了搞履带,发现驱动轴歪;
买了波箱,发现只有1根轴可用;
好歹凑够2根轴,解决了行走问题,声音没了;
正在折腾声音,不小心搞断了尾灯线;
加上遥控器狠摔一下,操纵杆也松了....
我怎么越搞越多事情出来呢 .....

网友:
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网友:
 ........................

检查下音量调节开关和插头吧!那个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