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请教各位朋友个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0-05-29):
请问 这样的状况该怎么样弄呢 实在不明白呀 汽油机 不懂啊

网友A:
漏了个半圆键?

楼主:
今天启动后就下水跑船 结果几分钟后熄火 船 捞回来后 发现原来的启动轮不见了 ,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不知再买一个启动飞轮安上后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呢??谢谢

网友A:
应该不用 看样子是没了个插销

楼主:
原帖由
charli
于 2010-5-30 00:09 发表
应该不用 看样子是没了个插销
你说的是里面的那个键 吧??把这圆盘 推到里面去还能够卡的住 但是用手一拔 就会很轻松的掉下来了。。。。

楼主:
原帖由
charli
于 2010-5-30 00:09 发表
应该不用 看样子是没了个插销
以前的启动飞轮也是带螺丝扣的 是不是直接再安上一个飞轮 就可以把那个圆盘锁紧呢 那个插销 应该还在 不然的话 把那个圆盘推到最里面 用手转动那个圆盘 是可以带动发动机轴转动的,谢谢楼上的兄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