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凤凰高压电调设定

楼主(2010-05-29):
最近在装90级电直 搞了个新款凤凰50V 160A 高压电调 不会设置了 请教高手指点 再请教 使用何款
电机
比较合适
电池
选用的是 6S 5000毫安 30C 2P 串联

网友A:
弄个连接线设定吧,不然相当难设定

网友B:
买个CASTLE-LINK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