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4与9253之间的差别

楼主(2010-05-29):
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淘宝上查9253的数据已不多了,有写0.08 60°的,有写0.06 60°的,9254也一样,很难分别那个才是正确的,好像工作电压都是只能4.8V吧

网友:
除了电机以外,电路板完全一样,其他也一样,9254电机略快点,都可以在6V工作,不需要加降压线

楼主:
真的可以在6V下工作吗?网上没写,有点担心,看图

网友:
按我的经验,完全可以工作在6V下,不过可能对电机的寿命多少会有点影响,应该不严重。那个降压线,从6V将到5.3V,刚好一个二极管压降,应该是串了个二极管,所以卖15严重不值,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选个3A的1N5401,才几毛钱。

楼主:
不知道装个发光二极管有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装个发光二极管有效果吗

电流不够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装降压线,6V下完全没有问题,FUTABA空心杯电机质量极好,耐压值也很高。我曾帮朋友修舵机时将9254和9253电机取下,加压到12V,空载运行15分钟都没有事情,何况6V下工作!!!我手上1个9253在YT500电调6V供电下已经3年了没见有任何故障发生,请放心使用。

楼主:
有LS这番话我可放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LS这番话我可放心了
8楼是舵机医生。 你肯定要放心用。听他的,保证没错。

楼主:
队长咁夜仲未训咩

网友:
请教8楼的舵机医生,请问用5节镍镉串连,BLS251以及9253、9254可以安全工作吗?

网友:
这个是亚托说明书里说的~~

我担心此类舵机里有类似电压保护的功能,比如高过某一电压就不工作,所以还是买了跳降压线~~~

楼主:
我的是GP750哦,有影响吗

网友:
9254上讲的4.8V是指四节1.2v的镍镉电池串联,充满电就是6v电压,所以说就应该在6v下工作。

网友:
FUTABA的产品标注6v的话就是指5节1.2v的镍镉电池串联,充满电就是7.2v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在6V下工作吗?网上没写,有点担心,看图

估计里面就一个二极管吧,也敢卖这么贵

网友:
扭力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