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炸了一次飞不起来了,郁闷!

楼主(2010-05-29):
我的450炸了一次后就再也没飞起来过,郁闷!之前螺距是-2    5     9   ,3D是-9     0    +9,现在螺距也是一样的,可怎么也飞不起来啊。旋翼旋转的时候声和以前的也感觉不一样了,请大家支招啊!

网友:
说明你一点不懂调机。
不懂调机是不能玩450的~~~

楼主:
但是没有发现有双桨啊,而且桨也配平过,没有问题啊!只是声音听起来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我换的桨和之前的不一样,感觉和之前的重量上不一样!

网友A:
你不会是电机线接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电机线接反了吧。。。
这个回答很........我想我还知道电机应该向哪边转,主旋翼向哪边转,尾旋翼向哪边转!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单向轴承坏了!你还是找个人给你看看吧!

网友:
拍视频发上来看

网友:
齿轮打滑或者单向轴承损坏也有可能

网友:
用的什么电调呀,不会是电调坏了吧。转速上不去。

网友:
测下转速。

楼主:
转速上的去,就是飞不起啊,我又调了下感度,也不行!

网友:
如果转速正常.螺距正常,飞机飞不起来.........就不是人能解决的问题了

网友:
你把电机跟大齿分开,然后慢慢加油到最高,看看会不会到一定的地方开始掉转。

网友:
电机齿紧的,螺距 ,转速  这些  不可能飞不起来的!

网友:
不要迷信你测的螺距,加大螺距试试。,不同的桨是不同的螺距。

楼主:
有道理,我打算加到正负11看看!

网友:
只有3、4度的螺距转数够也能飞起来吖!

网友:
难道桨装反了??

楼主:
不会吧,你别逗我了,桨不会装反的!

网友:
很明显是升力不够造成的,一般和以下有关:
电、大将角度、电机转速、传动部分(齿轮),如果都正常就应该能够飞起来。

网友:
楼主是在地球上玩的?     是不是大齿和主轴或者马达齿和马达轴打滑啊  检查下看

网友:
那你查出為何聲音不同是什麼原因嗎

网友:
转速不够?传动问题?螺距?
机械问题?电子问题?

楼主:
就是这种桨

郁闷啊!

网友:
貌似浆的宽度好像比一般的窄了一些,450的玩家帮忙看下哈

网友:
油门呢,打油门转速升上去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