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的问题

楼主(2010-05-30):
又转入航模界,以前头脑发热上了YT450GF+天9的控,买入后发现不是玩直机的料,(主要是没老鸟带一下,自己搞不清),故低价出掉了专心玩车了,现在经不住朋友引诱玩上了固定翼,用天6  2.4G的控,想升级性价比好,用着放心的控(2000内太贵的承受不住),JR DSX7 这个控飞固定翼行不行?以后可能还会入直机,所以想上这个控,DSX7有两个版本DSM2和DSMJ,是否2版本值得入?故请大家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一定要买DSM2,这个版本,可以用6100E这个便宜的接收。

网友:
JR DSX7这个控电直和固定翼都可以玩。它可以预存多个设置。只不过在油门那个卡片需要改动一下。飞电直的时候把那个卡片换成没有卡动的,平滑的推动油门。而飞固定翼的时候可以换成带有卡动的那个片。以对油门的推量控制。当然了,当你熟练了,也可以不用卡动的那块片。总的来说。DSX7这个控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一般的电直6个通道就够了。如果你想再加上一个平衡议,7通道正好。飞固定翼时,4个通道正好。副翼的2个通道可以直接在遥控器中设定,不用Y线。这样机舱内的布线可以简洁。第7通道时可以收放的起落架。正好全部利用。通道不多也不少。动手把兄弟。

网友:
要买DSM2这个版本 接收选择余地大 最便宜的才100出头

网友:
最便宜的  好像卖1480 了

网友:
为什么不选择DX7呢?

网友:
入吧,一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