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头痛问题!

楼主(2010-05-30):
我的450在飞起来的时候是稳的,可是前后飞个小航线机尾上下就有晃动幅度在3CM之间频率是2秒1个来回,这时候你悬停也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老鸟赐教.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
还有个问题补充下,是不是普通木桨空气动力不是很好,有微风吹过时飞机会加高度或掉高度,风越大掉的越多是这样吗?换玻纤桨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增加中点油门

网友B:
加大油门曲线 你的问题是因为转速不足而造成的

楼主:
饭饭大哥 前面的上下晃也是转数不够啊?

网友C:
肯定是转速不够。

网友D:
稳定需要高转速度。。

楼主:
恩我试试,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