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330X首飞录像(1-4集),非官方

楼主(2010-05-30):
我们为您呈现的是4个视频文件,记录了我们调试330X的过程。
第1个视频记录的是初飞时的感度调试过程,感度可以在
遥控器
上设置,也可以通过飞控上的旋钮调节。
设定的方式与设定直升机的锁尾
陀螺仪
相似。过大的感度值,会造成飞行摆动(追踪效应);
过小的感度值会造成飞行过于灵敏。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到合适的值。
敬请观赏……
http://www.tudou.com/v/KWQ6tACPgq0==.html
http://www.tudou.com/v/9cG-LfhuAFQ==.html
http://www.tudou.com/v/cE5XsD7Zmmg==.html
http://www.tudou.com/v/0wrrI5gquu0==.html

网友A:
非常好玩,上手应该比直升机容易一点~~~~~~~

网友B:
太小了 感觉不稳 抗风也差

网友C:
请教搂主,
1.330X的感度如何调整?(也就是接上绿色线以后,调整遥控器的哪个参数? EPA 还是EXP?)
2.两个飞行模式有什么差别?在遥控器上如何调整飞行模式.
3.如果用330X来做航拍的平台,需要安装什么样的平衡仪比较合适?
4.官方的极限起飞重量是1100克,实际起飞重量多少合适? 不影响飞行性能.
望搂主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1. 我是连接在第5通道上的,再指定了一个两位开关给它。在F10C上面,通过调第5通道的END POINT来确定330X的工作模式(悬停和巡航两种模式)和感度。
2. 两种飞行模式有差别,悬停模式相当于陀螺仪带锁尾功能,而巡航模式相当于不带锁尾功能的陀螺仪;个人感觉,巡航模式的操控感更佳一些,适合飞航线;而悬停模式飞起来不及巡航模式流畅。我喜欢用巡航模式,并暂时没体会出来悬停模式的优越性,呵呵
3. 330X不需要安装平衡仪,任何4四飞行器的飞控系统本身就是一个高性能的平衡仪。如果你的意思是指想让它在空中定住不漂移,那需要安装GPS模组;GAUI的GPS模组上市时间不详,不过据说是在研发中。
4. 极限载重量没有什么意义。对这种小型4轴,载一个卡片机,和一个简单的云台,绝对够用了。建议使用L4500 Pro两轴航拍云台,重量轻,方便安装。卡片机建议用松下的FX580,效果不错!
过几天我们会做330X的航拍测试,请多关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耐心解答, 还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

网友C:
1.绿线接 第5通道后,控上的开关,可以切换飞行模式,其实飞行模式就是3轴陀螺仪的不同感度的结果, 比如END POINT在40%时,感度比较合适,锁尾比较好(此时为HOVER悬停模式)。 在END POINT在10%时,感度较小,(此时为CRUISE巡航模式),这样理解对吗?
2、目前市场上的GPS模块能否实现定点悬停?
谢谢!

楼主:
1. 第5通道,分配给它的是一个两位开关。反映在END POINT上,就是开关的上位和下位的END POINT值。上位,是悬停模式;下位是巡航模式。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设,依据自己的习惯。通过多次实验,用30-35左右的值比较适合。再小就很灵敏,再大就会摆动。上位和下位都可以设成30-35的值,这样对应悬停模式和悬航模式的感度值就确定下来了。一个开关就能够立即切换。在空中也可以立即转换飞行模式的。
2. 市场上的GPS接口和协议和GAUI的不一定是相容的,不能直接使用,要用原厂的才行。

楼主:
还有一点,飞控上有指示灯,表示飞行模式,绿灯亮表示悬停模式;红灯亮表示巡航模式。拨动遥控器上的开关,也能观察到指示灯的变化。

网友C:
 非常感谢!继续关注中....

网友D:
有卖的了么?LZ

网友E(2010-07-12):
请问 330x 33cm指的是对角两个轴的距离还是相邻的两个轴的距离呢?

楼主:
指的对角